RT-Thread+micropython 是否适合工业应用?

楼主(2019-06-29):
如题。很多小型应用,不值得重新开发硬件和花大量时间编写c代码。通常这些应用是用plc完成的。但是plc梯形图的表达能力相对比较弱。用脚本语言可能是种好的选择。问题是类似RT-Thread+micropython 是否适合工业应用的架构时候可在工业场合长期工作。

网友A:
前段时间还和一个朋友讨论这个问题,讨论结果就是这种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还和一个朋友讨论这个问题,讨论结果就是这种方案。

很多实时性要求不是特别强的应用。感觉用这种架构很合适。只是对micropython 或者lua 长期运行的稳定性存疑。虽然写代码简单了,但毕竟实际运行的代码复杂度上升了,且有很多东西就不再透明。也许以后脚本式开发会成为主流,毕竟可以节约很多资源。

网友B:
是呀  有的设备连续运行一个月,有的bug可能运行十几天后才弹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呀  有的设备连续运行一个月,有的bug可能运行十几天后才弹出来。

目前只在esp8266这样的模块上实际应用过micropthon。感觉稳定性还可以。RT-Thread+micropython 只是试验性的试了下。没有长期运行的经验。所以没底啊。

网友C:
我们在用的成熟的方案是 freertos + lua  micropthon 太庞大臃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在用的成熟的方案是 freertos + lua  micropthon 太庞大臃肿

居然要同时用两种脚本?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们在用的成熟的方案是 freertos + lua  micropthon 太庞大臃肿

长期稳定性怎么样,micropython 是原生的吗,还是做过一些魔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居然要同时用两种脚本?秀

用的lua                 micropthon 太庞大臃肿了 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长期稳定性怎么样,micropython 是原生的吗,还是做过一些魔改

用的lua    没有用micropthon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居然要同时用两种脚本?秀

他的意思应该是用 “freertos + lua”
“micropthon”太庞大臃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居然要同时用两种脚本?秀

你在lua后面加个逗号就知道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先在更多一般的场景做些验证,在拿到需要可靠性高的场景下来用

网友:
不看好。还是C好用,灵活功能强大。
用MICROPYTHON很多硬件用自己写了。

网友F:
这会是一种趋势,MicroPython 提供了对用户灵活,便捷的开发语言,RT-Thread 给 MicroPython 提供了统一的底层系统平台,一上一下,两者简直是绝配。

工业场合去用主要也看场景,比如:需要用户二次开发,那提供 Python 语言给用户会方便很多,还有场景本身就追求快速迭代,那么 Python 也是很好的选择。MicroPython 用的人多了自然就会更加稳定可靠,就像树莓派,Arduino 也是类似。

不能为了 Python 而 Python ,主要还是能否解决用户的痛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会是一种趋势,MicroPython 提供了对用户灵活,便捷的开发语言,RT-Thread 给 MicroPython 提供了统一的 ...

赞同。编程这几年已经有了很多变化。但是工业方面相对进展缓慢。

在互联网行业。多年前,开发个web网站,基本就是前端html+JS+CSS+DOM,后端ASP,PHP,JAVA这类这样子。现在再看看现在。各种前后端框架、概念、各种跨端,看都看不过来,开发速度也是吓死人。现在写个服务端,三四种语言搭配一起上都很正常。

以前很多工业和商业电气电子应用都是工控人的领域。现在有个趋势就是,互联网行业的人开始向这些领域走。比如现在的物联网应用。感觉互联网背景进来的这批人,会对以后的工商业应用模式产生深远影响。

楼主:
现在硬件成本已经很低。快速构建稳定的联网工业应用才是王道。

网友:
也准备在F407上面跑LUA,F103上面跑感觉内存上有点吃紧。主要是没有应用过,所以搞个大一点的内存先,免得出了问题不好找

网友:
可以考虑用freertos,好多车载都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赞同。编程这几年已经有了很多变化。但是工业方面相对进展缓慢。

在互联网行业。多年前,开发个web网站 ...

没错,这对是普通的嵌入式工程师可能叫做 “升维打击” ,所以做软件技术这行,持续的学习能力是比不可少的技能。

楼主:
结合大家的意见,脚本用lua可能更合适。操作系统的选择上,RTT和freeRTOS 看样还要甄选一下。

关于操作系统方面。大略有三种选择,1.不上操作系统,直接裸奔+lua。2.RTT+LUA 3.freertos+LUA

选相1只有在硬件资源紧张的情况下才有意义,话有说回来,硬件紧张最好也不要上脚本系统了。这类应用也不在计划范畴之内了。因为上了操作系统,开发难度其实是下降的,代码也清晰很多,益处多多。

剩下的2个选相,大家有何见解?

修改原因,改错字

楼主:
本帖中大家提到到组合,freeRTOS+LUA的组合更多。单个人感觉RTT的生态做的更好些,全中文文档,甚至很有官方视频。外围组件也比freertos更多,还有配置工具,很方便的添加组件。不知为何用的人少呢?

网友:
MicroPython支持的MCU少了一些,特别是低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帖中大家提到到组合,freeRTOS+LUA的组合更多。单个人感觉RTT的生态做的更好些,全中文文档,甚至很有官 ...

我最近也在做RTT的开发,我算个嵌入式系统的新手,对比好久FREERTOS与RTT。感觉上RTT入门是比较简单,也提供相当的开发教程与生态环境,感觉 在应用中,只要学会配置就手到拿来。
但通过 我近段时间学习来,入门移植是很简单,但应用起来还是需要熟悉架构,驱动的应用方式等,显然RTT已经做了大部分工作了,基本外设驱动也做好,只要再熟悉一下工具使用,及一些脚本语言的语法就可以进行二次开发。
整个感觉 下来是延续了LINUX的开发方式,就是前期学习时间花得挺多的,特别是在开发过程遇到问题要求自我分析也挺高。其次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国人不太 看好这个国产内核,出现BUG了,无从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帖中大家提到到组合,freeRTOS+LUA的组合更多。单个人感觉RTT的生态做的更好些,全中文文档,甚至很有官 ...

RTT和FreeRTOS比生态?FreeRTOS现在是Amazon的亲儿子,英文技术文档没那么难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合大家的意见,脚本用lua可能更合适。操作系统的选择上,RTT和freeRTOS 看样还要甄选一下。

关于操作系 ...

顶一下,我也准备在产品上移植个脚本解释器进去

传统的方案还有 移植 BASIC 和 C解释器进去的。

我想找那种脚本开发环境有现成的,能支持语法检测那种。

网友G:
对于只有一个485通讯口,只跑modbus从站的设备来说,怎么修改脚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于只有一个485通讯口,只跑modbus从站的设备来说,怎么修改脚本呢?

一般是有个编程口啊。参考plc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本帖中大家提到到组合,freeRTOS+LUA的组合更多。单个人感觉RTT的生态做的更好些,全中文文档,甚至很有官 ...

RT-Thread 有现成的 lua 软件包哦,开箱即用  http://packages.rt-thread.org/itemDetail.html?package=Lua

网友H:
引用 网友F:
RT-Thread 有现成的 lua 软件包哦,开箱即用  http://packages.rt-thread.org/itemDetail.html?package=L ...

有没有用RTT+uPy做数传电台应用的啊 比如Lora啥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RT-Thread 有现成的 lua 软件包哦,开箱即用  http://packages.rt-thread.org/itemDetail.html?package=L ...

请问RT-Thread有没有组件可以通过串口往系统的文件系统里面传文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用RTT+uPy做数传电台应用的啊 比如Lora啥的

有的 http://packages.rt-thread.org/itemDetail.html?package=sx12xx

网友F:
引用 网友I:
请问RT-Thread有没有组件可以通过串口往系统的文件系统里面传文件的?

可以用这个软件包通过 Ymodem 协议经过串口传到文件系统 http://packages.rt-thread.org/it ... kage=ota_downloader

网友:
主要还是取决你做啥工业,失效会不会爆炸死人,还有你的系统设计,能承受多大的可靠性,比如自动包子机算不算工业控制,呵呵!!!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这个软件包通过 Ymodem 协议经过串口传到文件系统 http://packages.rt-thread.org/itemDetail.html ...

我根据你的提示,参考OTA代码,自己修改了一个ymoden传输文件到spi flash的命令,然后我发现系统带有zmodem模块,类似linux可以使用sz、rz命令,不过我简单编译了一下,无法编译通过,是不是这个组件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了?

网友:
我现在修改出来的,文件大一点就不行了,好像是串口中断出不来,还没有仔细查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我根据你的提示,参考OTA代码,自己修改了一个ymoden传输文件到spi flash的命令,然后我发现系统带有zmod ...

一直在用的,你看下这里面也有些文档介绍这个软件包的使用 https://www.rt-thread.org/docume ... boot/an0028-rtboot/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一直在用的,你看下这里面也有些文档介绍这个软件包的使用 https://www.rt-thread.org/document/site/app ...

ymoden传输这个的确可以用,我自己根据这个修改了一下,文件写到spiflash上面的文件系统里面,目前小文件可以,大一点不行,好像卡在串口中断出不来了,具体的我还没细查。然后我在rtt源码中发现了zmoden传输,里面有sz、rz命令,这个用起来很方便,但是zmoden加入后编译不过,请问这个zmoden是不是暂时没有人维护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ymoden传输这个的确可以用,我自己根据这个修改了一下,文件写到spiflash上面的文件系统里面,目前小文件 ...

zmodem 确实没人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zmodem 确实没人用了

好的,那我自己查查,看看能不能搞好

网友(2023-09-29):
得有人做,才有人敢用

网友:
因为相对于C、C++而言,python lua等这些解释性脚本语言对程序员的要求会低不少,很难写出系统级的BUG出来。只要中间层够稳定,应用层的开发者可以放心写。

网友:
大彩的串口屏就是用LUA写的脚本,也有参考教程。

网友:
现在硬件都是多核,软件都可以上

网友:
这种应该上工业级A7核加正版Pyth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