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原点 ,再论程序的一个结构问题

楼主(2019-06-29):
有时函数为了可读性 和可维护性  ,,把一部分过程打包成 子函数,,这样看起来清晰明了

假如函数fun 调用子函数fun1,,      那么fun1的一些变量为了下次运行值还存在 ,那么必须定义成全局变量吗?

如果在子函数定义成静态局部变量,,按步骤执行 0,1,2,3  ,,假如执行到2步骤了,
但此时主函数 fun 想重新让fun1函数从步骤0开始,,那么 static  a =0;只能定义在外面吧 ,

领导说 尽量少用全局变量    ,那样看起来容易 全局变量漫天飞,在这里不定义不行吧

网友A:
我看是從未離開起點。。。把定義移到文件頭,有需要的話包成結構體,要額外改增加單獨函數做為 API,不直接對外的函數和數據必須都加 static 修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是從未離開起點。。。把定義移到文件頭,有需要的話包成結構體,要額外改增加單獨函數做為 API,不直接 ...

哈哈 谢谢  ,,
全局变量尽量少用,但不是不能用,
必要的时候该用就用
对吧

网友B:
换个思路,给fun1加一个参数,当参数为非0时,不改变a的值,当参数为0时,则把参数赋值给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思路,给fun1加一个参数,当参数为非0时,不改变a的值,当参数为0时,则把参数赋值给a. ...

这个注意好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 谢谢  ,,
全局变量尽量少用,但不是不能用,
必要的时候该用就用

看你的需求。你如果就全局需要一个总标志,那你就弄个全局的。否则如果只针对某个东西有效,那就打个class或struct包起来。这样针对性计算也方便了。

传参时传指针是可以节省不少时间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嵌入式最好把结构体弄成全局的,尽量不要直接传结构体或返回结构体!否则编译器会生成一大堆指令去搬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需求。你如果就全局需要一个总标志,那你就弄个全局的。否则如果只针对某个东西有效,那就打个clas ...

谢谢坛友的建议

网友D:
只在函数内才用到的局部变量,再次调用函数之还在的用静态,函数间共用的,用结构体指针,很多函数用到或主循环和中断用到的用全局,中断和主循环都用的,全局+Volatile
碰到很多所谓大公司的傻屌码农,说开编译器优化程序就不正常,不敢开优化,结果一看他程序,一堆没有Volatile的全局,沙雕

网友:
做一个参数初始化函数

网友:
有时候要看是怎么干。有时为了交差,随便弄了就过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 谢谢  ,,
全局变量尽量少用,但不是不能用,
必要的时候该用就用

哈哈,楼主,感觉这不是回到原点,就是在原点踏步。你老实说,写多久程序了,有20万行没。。。老司机都不纠结这的。

你领导说的很清楚了,只是让少用,没说不让用,该用还是得用,不然编译器为啥要支持全局变量。。。

二楼说的很好,比如打包成结构体,看看Qt的程序,C++,面向对象的处理

网友:
C 語言要多看看 linux 內核代碼,看 QT 沒用。

网友:
为啥不用指针传递进去呢?那样函数里面可以改数据,函数外面则可以改。

网友F:
建议楼主换下思路,fun1内不要定义静态变量,需要的参数作为一个机构体指针传入。
主函数里面定义结构体对象,保留参数和结果,相应情况下修改相应的结构体对象参数,再调用fun1,参数的生命周期有主函数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在函数内才用到的局部变量,再次调用函数之还在的用静态,函数间共用的,用结构体指针,很多函数用到或主 ...

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楼主换下思路,fun1内不要定义静态变量,需要的参数作为一个机构体指针传入。
主函数里面定义结构体对 ...

谢谢坛友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楼主,感觉这不是回到原点,就是在原点踏步。你老实说,写多久程序了,有20万行没。。。老司机都不 ...

……20万的代码还真没写过,,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在函数内才用到的局部变量,再次调用函数之还在的用静态,函数间共用的,用结构体指针,很多函数用到或主 ...

精辟,多年来的经验之谈。

网友:
只在函数内才用到的局部变量,再次调用函数之还在的用静态;
函数间共用的,用结构体指针;
很多函数用到或主循环和中断用到的用全局,中断和主循环都用的,全局+Volatile

网友G:
先要搞清楚你这个变量的生命周期,然后作用域。   你可以把变量们用结构体定义 然后在func里面定义,通过指针参数传递给func1 这样 func 和 func1 都可以修改了

网友H:
尽量少用全局变量是对的,因为明确有好的解决方案

可以尝试get_xxx和set_xxx函数,面向接口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要搞清楚你这个变量的生命周期,然后作用域。   你可以把变量们用结构体定义 然后在func里面定义,通过指 ...

谢谢你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尽量少用全局变量是对的,因为明确有好的解决方案

可以尝试get_xxx和set_xxx函数,面向接口开发 ...

是的 ,,这样更清晰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是從未離開起點。。。把定義移到文件頭,有需要的話包成結構體,要額外改增加單獨函數做為 API,不直接 ...

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