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205烧录时烧不进去怎样解决

楼主(2019-06-29):
第一次烧进去了。测试OK,第二次就一直出现下面的错误。请求解决方法
烧录出错

读信息

清除芯片

网友A:
其他单片机呢也一样吗,是的话可能是SWD没有配置

网友A:
烧写不进去的 可以将boot设置为ram启动,然后烧写 可能可以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单片机呢也一样吗,是的话可能是SWD没有配置

目前就焊了一个,第一次烧录时也是说读保护,然后擦除了,就烧进去了。然后就变成这样了。
周一我再换一个芯片看看,估计也一样。为啥新买的芯片会读保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写不进去的 可以将boot设置为ram启动,然后烧写 可能可以烧录

对了,第一次用那个ST的自动生成初始化代码的软件生成的代码,不知道是否锁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单片机呢也一样吗,是的话可能是SWD没有配置

换了三个芯片,都是第一次烧录进去了。第二次就出错在0%。。。上传芯片图和工程文件给大侠帮忙分析分析。准备某宝买一些芯片回来再测试,不行的话准备换芯片了

第一次

第二次

上传一下工程

网友A: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原因就是初始化配置下载方式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原因就是初始化配置下载方式不正确。

请问该怎样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原因就是初始化配置下载方式不正确。

我现在暂时将芯片换成STM32F103RET6了,只要将两个电容并上0R电阻就行。但少了串口6

网友:
你这个是ISP,boot0/boot1确认一下,是否烧入程序后被配置成其他电平了。
可以外接电压强制进入ISP方式的。

SWD 方式能烧入一次的,基本上是SWD脚被禁了。

网友:
与烧录的设置,烧录的程序有关。比如,设置读保护 2 。基本这个芯片就是一次性的了。除非程序有内含iap 将保护位擦除重新置为出厂值

网友:
你用ST自己的软件烧录就可以了,你可以试试。遇到过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