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有6个串口,USB host(插U盘的)性价比最高的STM32

楼主(2019-06-29):
如题,串口最少要6个,当然,6个以上更好。价格20元以下,如果超20元,可以用新唐的12个串口那个了,这个30元。正在用F205,可是都说好多坑,怕

网友A:
>F205
It should be good.

网友B:
12个串口 是那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个串口 是那个型号?

NUC442JI8AE

楼主:
引用 网友A:
>F205
It should be good.

现在是205烧录有问题,第一次烧进去后再也烧不了了

网友A:
>第一次烧进去后再也烧不了了
why? Can you use bootloader instead of programmer?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烧进去后再也烧不了了
why? Can you use bootloader instead of programmer?

估计是用cube生成的代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用cube生成的代码?

然后没有启用调试口(swd or jtag)?不是还有串口可以下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烧进去后再也烧不了了
why? Can you use bootloader instead of programmer?

请教:STM32F205烧录时烧不进去怎样解决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4505-1-1.html

用的就是串口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用cube生成的代码?

是的,直接生成的,第一次用,不知道对不对,但烧进去后灯闪得没问题,只是再也烧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然后没有启用调试口(swd or jtag)?不是还有串口可以下载么

用的就是串口,没用其它两个,下面帖子有详细说
请教:STM32F205烧录时烧不进去怎样解决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450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然后没有启用调试口(swd or jtag)?不是还有串口可以下载么

因为我就因为这种问题,锁过一个芯片。

网友E:
那是USB OTG,不是HOST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是USB OTG,不是HOST

OTG = Device + Host + HNP

网友:
205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OTG = Device + Host + HNP

OTG不是H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