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陶瓷天线的匹配电路怎么接吗

楼主(2019-06-29):
淘宝买的一个2.45GHz陶瓷天线,用了手册上推荐的匹配电路参数,但关于ZL这个值一直没有给出来所以想着是天线本身还是需要加一个50欧姆,于是留了焊盘,制作了电路板,但无论接不接用矢网测下来S11都在-10以上,且调出史密斯图发现是一圈圆,完全达不到手册上的效果,不知道有用过陶瓷天线的是否知道是什么情况。
手册上的说法是天线也是50欧姆阻抗
手册

PCB截图

手册上匹配电路原理图

手册推荐pcb布局

网友A:
你好好看看手册里的敷铜间距

你的敷铜都快贴在天线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好看看手册里的敷铜间距

你的敷铜都快贴在天线上了

间距是6mil,做的双面板,根据http://club.A**********/article/details_34863_1.html内容设的,另外也用Si9000算了下,保证馈线是50欧姆

网友B:
pout2是ipex座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ut2是ipex座子吗?

是的,是IPEX

网友:
天线和上部的地靠太近了吧。2楼提醒的很贴切。应该是频偏了

网友:
关键是,你的振子放在一个完全屏蔽的环境中,微波炉?不都说了嘛,天线振子放置的地方需要悬空周边上下左右不要有地。。。

网友:
你的天线很多细节与手册上都不一样,天线这边是完全净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是IPEX

图片没点开,点开就看到天线部分了,天线部分要净空多些,至少和手册一致。

网友:
还是需要用网络分析仪去调试阻抗匹配

网友:
把天线上方的铜箔割掉一些,然后按照L=1.1NH,C=1PF的元件开始调匹配。ZL不用焊。调匹配的方法可以上网搜索

网友:
A上面的铜箔全部挖掉

网友:
楼主都没认真对比过自己的板子pcb布局 和手册推荐pcb布局 有什么区别.   自己不懂电磁辐射的知识,完全照着手册推荐pcb布局做就对了

网友:
手册推荐pcb布局,天线有两边是净空的. 楼主只有一边

网友:
学习一下,望楼主更改天线净空区域后,早日调通~~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导,净空区我实际看了下,确实小了,ad的覆铜在cutout的边缘伸进去了一点,直接导致我的净空区小了很多,现在把上面都挖空了,并扩大cutout的面积,希望就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
楼主这两个参数是要实际去调试的!就是手册给你,也是他板子的参数

网友:
天线实验室给你报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