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号锐龙3开卖,实在没有选Intel的理由了

楼主(2019-06-30):
感觉周围还有很多人盲目地认为Intel好,AMD完犊子。

1. 根据泄露出来的跑分,锐龙3600(售价1500元左右)无论单核还是多核性能,都接近了9900K(售价4000元),差距10%左右。

2. AMD良心支持老主板,Intel换一个CPU就得换一个主板,非常恶心。

3. AMD借助台积电7nm工艺。Intel目前10nm还没搞定(晶圆厂都是自己的),14nm用了好多年,一直挤牙膏。

7月7号,打算入手3900X+X570主板,有没有坛友也打算换的?
现在唯一悬念就是能超到多少,如果能超到4.8G感觉就非常满意。

网友A:
主要看各大评测的实际情况来买
更看好3950X这种16核的,如果配X470性价比就挺高

网友B:
就怕些应用软件,对amd的优化支持不够到位。。。。。再猛的amd都发挥不出性能

网友:
可以装 win7 吗?

网友:
AMD的CPU会不会有兼容问题?

网友C:
自从10多年前用AMD的U,PING都会出现负数后就再也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从10多年前用AMD的U,PING都会出现负数后就再也不用了。

PING都会出现负数 ,这个还真不能怪AMD,是微软XP的问题,后面微软推出了双核补丁,再后来xp SP几以后版本都默认支持多核了
不过双核时代AMD确实不如牙膏厂,也就这两年才翻身

网友:
台积电的7nm工艺和intel的10nm工艺是有区别的,intel的10nm性能功耗比台积电的7nm都要好,知乎上看的工艺介绍。

网友D:
大学时是amd粉,后来对比发现还是Intel用着毛病少省心,就放弃amd了

网友:
618狗东已买2200g,已经十年没买过AMD的cpu了!大学买的第一台电脑就是AMD。 公司用的电脑恰好是I3 8100,实际对比下来,发现2200g简直是秒杀8100,无论价格还是性能。7月份据说会出3300g,但考虑到还是12纳米工艺,而且2200g又只要600大洋,果断入了2200g,非常满意,AMD显然不是当年那个AMD了。另外本人不打游戏,APU足够了,也省了显卡的钱,哈哈

网友E:
大一听舍友配了amd,毕业时隔壁同学还不会装系统,我已经成了半专业拆机高手

网友:
不做小白鼠,等大家都说好的时候再用,

网友:
换机时候到了,飞起

网友:
软件生态应该会有区别吧…… 之前遇到过一个开发环境,打开后提示我不支持amd的U……幸好当时只是玩玩装的

网友:
等AMD 开卖,然后买降价的intel

网友F:
大神给个配置单呗,刚好也要配台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各大评测的实际情况来买
更看好3950X这种16核的,如果配X470性价比就挺高 ...

3950了还会用X47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怕些应用软件,对amd的优化支持不够到位。。。。。再猛的amd都发挥不出性能 ...

我近三年分别用过1700X,2600X,还有2500的笔记本。除了飙单核主频的干不过intel,没发现其他问题。

这次3代锐龙单核性能也虐intel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从10多年前用AMD的U,PING都会出现负数后就再也不用了。

amd之前的印度主管跳槽到Intel了,以后要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神给个配置单呗,刚好也要配台式机

可以等7号后,我换下来的7700K+华硕Z270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学时是amd粉,后来对比发现还是Intel用着毛病少省心,就放弃amd了

intel安全漏洞了解一下。
给你打一个补丁性能下降百分之十多。
我就是从那时粉转黑。

网友:
新出价格虚高,我等圣诞过后再配,目标3700x

网友G:
现在就是2950X,当初AMD和Intel AVX512纠结了好久...
一个字,穷...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就是2950X,当初AMD和Intel AVX512纠结了好久...
一个字,穷...

都2950X了还穷

网友H:
等等党表示双11再入

网友I:
不是盲目地认为Intel好,而是被AMD嚇怕了. 我曾經在換底板時, 被AMD上的散熱器燙得手指起水泡.

网友J:
像SOLIDWORKS和CAD这类机械设计软件对AMD的CPU支持度怎么不清楚,不敢换。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是盲目地认为Intel好,而是被AMD嚇怕了. 我曾經在換底板時, 被AMD上的散熱器燙得手指起水泡. ...

今非昔比了,你先去了解一下锐龙一二代的各种评测后再来害怕不迟

网友A:
引用 楼主:
3950了还会用X470吗!

只对多核多线程有兴趣,X470已经能发挥3950X数据处理方面的性能,没必要花几倍的差价上X570

楼主:
引用 网友H:
等等党表示双11再入

隐约记得2代锐龙刚出的时候,京东是返100元E卡+白条6期免息?

网友:
感觉AMD玩的是折腾超频什么的,要稳定流畅还是要INT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对多核多线程有兴趣,X470已经能发挥3950X数据处理方面的性能,没必要花几倍的差价上X570 ...

X570应该不能太贵吧,陆续有开箱测评出来了,没明说价格,都提了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J:
像SOLIDWORKS和CAD这类机械设计软件对AMD的CPU支持度怎么不清楚,不敢换。

是啊!
我的工作和业余都有用的上,
不过没有用AMD,也不敢轻易尝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X570应该不能太贵吧,陆续有开箱测评出来了,没明说价格,都提了不贵。

这是媒体小道消息的价格,相比X470还是贵不少,上X470二手性价比很高,玩游戏能满足,跑程序也能满足。

技嘉:

X570 AORUS XTREME:830美元

X570 AORUS PRO:280美元

X570 I AORUS PRO:245美元

X570 GAMING X:190美元

微星:

MEG X570 GODLIKE:695美元

PRESTIGE X570 CREATION:485美元

MPG X570 GAMING EDGE WIFI:215美元

MPG X570 GAMING PLUS:190美元

华硕:

ROG STRIX X570-I GAMING:450美元

ROG STRIX X570-F GAMING:450美元

ROG STRIX X570-E GAMING:450美元

PRO WS X570-ACE:450美元

PRIME X570 PRO:450美元

PRIME X570-P:450美元

TUF GAMING X570-PLUS (WI-FI):450美元

网友:
你们搞这么牛逼的电脑干什么,也是玩流水灯吗?

网友:
反正我是不会换AMD的了,要的是稳定啊

网友:
前几天好像看到一个坛友要换回Intel,锐龙刚出的时候是吹爆了的,最终好像没有想象中的翻身

网友:
折腾不起,我还是用intel吧,以前真的被坑过,什么叫做高频低能,AMD就是

AMD要是觉得自己厉害,可以试试做几个NUC试试水

网友:
安卓升级超苹果,A卡游戏胜N卡,AMD反超intel。。。。

大概都是我踩过的坑,怕了。。。。。

网友:
已经7~8年对电脑硬件不感兴趣了,觉得没什么意思

网友:
用过AMD 2400g 和200ge,非常稳定,后来看看cpu温度,改变了对amd的看法

看来制程工艺决定了发热,发热低稳定性肯定要好些

网友:
jim keller在amd二进二出,打下现在锐龙基础后离开,现在在intel了,真正的游侠。。。
侠客行里的两句诗: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学时是amd粉,后来对比发现还是Intel用着毛病少省心,就放弃amd了

大学的时候觉得AMD便宜 所以一直推荐朋友用AMD

网友K:
反正我相信一分钱一分货,如果AMD真正意义上超intel了,那intel就会降价的,如果没降,就说明AMD只是跑分赢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反正我相信一分钱一分货,如果AMD真正意义上超intel了,那intel就会降价的,如果没降,就说明AMD只是跑分赢 ...

Intel靠着前面十几年的基础,还可以收两年智商税。

这个基础有多强大,你看看上面的回复就知道了,电工论坛还这样呢,对不懂的人更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一听舍友配了amd,毕业时隔壁同学还不会装系统,我已经成了半专业拆机高手 ...

哈哈,大学时我用Intell玩游戏才40°,同学AMD烧得不停重启。。。所以我从来不买AMD

网友L:
引用 楼主:
Intel靠着前面十几年的基础,还可以收两年智商税。

这个基础有多强大,你看看上面的回复就知道了,电工 ...

你的结论怎么来的?稳定可靠比所谓性能重要得多。口碑就是实力的一种表现,说明有你不能理解的优势。你说用Intel是被收智商税,你这是得罪了多少人?用个常规产品都要牵扯到智商,这样武断偏执,平常在社会上怎么混

网友:
引用 楼主:
Intel靠着前面十几年的基础,还可以收两年智商税。

这个基础有多强大,你看看上面的回复就知道了,电工 ...

这个市场会自动平衡的,AMD不是今天才有的,也不是今天才说超越intel,一直说超越,一直没人多少人买帐,这不很说明问题吗

网友:
有人solidworks测试inter跟amd的CPU,amd被吊打,当然,跑分的时候就是amd吊打inter了
我们要的不是跑分,是能出活,不能出活再牛逼也不买

网友:
当然,很有可能是solidworks对amd优化不好,但我们是消费者,我们只要能出活就买帐,原因我们不关心,

网友:
如果amd强,迟早会把inter打爬下,但现在没有,就说明他还不如他自己吹的那么牛逼

网友:
十几年来公司配电脑全是Intel,公司的工作站也是Intel,说明什么?苹果为什么选择Intel不选AMD?我对AMD没有什么个人偏见,纯粹觉得温度低稳定点而已。读书时天天比较性能比来比去很喜欢花时间研究,现在工作多年我对电脑的要求就是稳定可靠轻薄续航长。电脑是给我赚钱的工具,不是用来跑分或者玩游戏的。学生时代比来比去其实就是没钱,现在时间宝贵,我不在考虑什么性价比,觉得需要就买贵的

网友:
公司一般都是用intel,就图个稳定可靠,
网吧一般都是用amd,就图个性价比高

网友M:
然并卵。各种应用得对amd优化才有前途的。在amd 3500u上面跑安卓虚拟机。8个核都全负荷。比它benchmark低一半的intel cpu还不如。

网友:
一点钱对企业来讲不是问题。只有个人才注重。AMD你知道吗?AD画图自动关机知道吗?之后我再也不想用AMD了

网友:
我手机都不跑分的.......

还玩电脑超频那些....我吃饱了撑得......性能够用就行

网友:
不关心硬件了,当年买台电脑顶现在买台车。。

网友:
只用笔记本,坚决不买AMD!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然并卵。各种应用得对amd优化才有前途的。在amd 3500u上面跑安卓虚拟机。8个核都全负荷。比它benchmark低一 ...

bios里没开虚拟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bios里没开虚拟化吧?

开了。没有用的。虚拟机里面什么都没跑。CPU负荷就已经居高不下。

网友:
一代ryzen出来的时候也是秒天秒地秒intel,所以花了2000多大洋买了1600x,主板也差不多2000,内存翻车无数次,换了又换,然后发现全核超频连4.1都到不了。然后,这套配置主板加cpu可能不值1000元。看评测没啥用,现在9900k配合水冷轻松5g,为啥选amd,钱多人傻?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的结论怎么来的?稳定可靠比所谓性能重要得多。口碑就是实力的一种表现,说明有你不能理解的优势。你说 ...

哈哈,这么说就是为了勾引你出来说句话。
让帖子讨论热烈一点。

现在的情况,我感觉特别像4年前的一汽大众(中国北方区域)。明明车(配置、质量、价格)已经比不过日系车了,还有断轴门(后来召回给轴上贴了一个铁皮)。
但是周围的人就是认为大众好,非常可靠,稳定性好(30年前大众桑坦纳打下的底子),4S店NB到你无法想象:试驾没有,要买车去那边排队,不买赶紧滚。

但是时间会让一切回归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M:
然并卵。各种应用得对amd优化才有前途的。在amd 3500u上面跑安卓虚拟机。8个核都全负荷。比它benchmark低一 ...

你用的什么虚拟机软件?哪个版本。我也来测试一下。

我用过的锐龙没遇到过你说的情况。
PS:笔记本的3500,不是3代锐龙,还是2代的ZEN+。3代是ZEN2。

网友:
很久前也是 AMD 的粉,图性价比高。

但稳定性和兼容性一直不如 intel,软件各种崩溃 ...

对电工来说,设计比玩游戏重要啊,最后放弃了 AMD。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虚拟机软件?哪个版本。我也来测试一下。

我用过的锐龙没遇到过你说的情况。

最新版的Android studio 3。4

网友:
1700  用了1年,很舒心  当年intel  的p4 高频低能的时候,  P4销量也不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么说就是为了勾引你出来说句话。
让帖子讨论热烈一点。

你有空跑一下solidwords,ad19,mdk,虚拟机,matlab,android studio等等软件看一下,是不是现在的amd真如上面提到的所谓的那么不堪一击,动不动就自动关闭。

网友O:
不知道这次ZEN2的单核性能怎么样,跑个SUPER PI试试,真要是能秒同频的IU,立刻就买套试试。

网友:
等测评后再定夺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不知道这次ZEN2的单核性能怎么样,跑个SUPER PI试试,真要是能秒同频的IU,立刻就买套试试。 ...

这次amd单核提升巨大,单核同频超过IU 将近10%,这回真的是amd yes了

网友P:
之前Intel和AMD的都有在用,相比之下感觉Intel的能效比和稳定性要好;但自从换上AMD的R5-2400g后,开始改变这个看法了。
还是那句话,实用至上,每人的需求和侧重不同,选择合适的就好。

网友:
期待明年7nm APU

网友:
我也期待 AMD 能超越 Intel,如果兄弟们测试工具软件的兼容性能过关,也填一台试试!

网友:
每次都说超越牙膏厂,最后每次不都买的是牙膏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么说就是为了勾引你出来说句话。
让帖子讨论热烈一点。

你是不是疯了

网友:
拒绝台式机  没得选 amd基本都用在台式机

网友Q:
3700X(8核16线程)开始预定了,定金20抵200,到手2419
https://item.jd.com/100006391078.html#crumb-wrap

网友:
引用 网友Q:
3700X(8核16线程)开始预定了,定金20抵200,到手2419
https://item.jd.com/100006391078.html#crumb-wrap ...

预售产品,定金不退~

网友:
经过一个月的思考,忍住了买3900X的冲动

网友:
3400g    跑 sliodwork 和ad19 卡吗

网友:
办公电脑不打算添置显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3700X(8核16线程)开始预定了,定金20抵200,到手2419
https://item.jd.com/100006391078.html#crumb-wrap ...

前两天看泄露的测评,貌似锐龙3的超频能力依旧比较垃圾。

不能超频的话,感觉只有低端的3600和高端的3900比较合适了。

网友:
12年的A10-5800K仍然服役中,MDK,AD14,CCS这些硬件开发工具一直稳定,VBOX也跑的不错。

网友:
因为性价比高,只选AMD。

网友:
3700x,算上E卡22xx到手,就是x570贵点,不知性能咋样?

网友R:
这都7月8号了,不知道楼主下手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都7月8号了,不知道楼主下手了没有

昨天特意等到半夜,被京东耍猴了。。
0:00看没发布,0:01开售罄

网友O:
看了测评,3000系列的频率还是上不去啊,基本上全核超到爆也超不过4.4GHZ,基本上4.2GHZ就到顶了,INTEL的8700K随便一颗都可以搞到全核4.7GHZ,大部分上都能超到5GHZ,虽然单线程跟同频的IU差距不大了,但是毕竟人家IU上单核双核5GHZ是基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O:
看了测评,3000系列的频率还是上不去啊,基本上全核超到爆也超不过4.4GHZ,基本上4.2GHZ就到顶了,INTEL的8 ...

同频已经虐intel了,但是intel说我5G的为啥跟你比同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频已经虐intel了,但是intel说我5G的为啥跟你比同频。

白等了一个晚上了

网友:
我的本I7 7700HQ了解下

网友S:
引用 网友P:
之前Intel和AMD的都有在用,相比之下感觉Intel的能效比和稳定性要好;但自从换上AMD的R5-2400g后,开始改变 ...

2400G使用感觉如何?我也看了这个CPU好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2400G使用感觉如何?我也看了这个CPU好久了。

感觉比较均衡,像一个木桶,没有特别突出的优点,也没有明显的短板。

之前一直想体验下Ryzen,但主机是放卧室用,所以比较在意散热和噪声,最后综合比较选择了这个U;
经实测整机待机不到40W,重载功耗在100W内,整个机箱里就只用一个塔式散热器带风扇(没有使用自带散热器),从处理器到电源的散热全包了,室温28度烤机风扇1300rpm散热片温热,待机时900rpm甚至停转,放卧室里使用几乎感觉不到噪音,这点比较满意;
在保持低噪的前提下,本来是对性能没报太大期望的,但让我比较意外是这U的性能也并未妥协,轻载单核够用,重载有8个框框加持,比不过锐龙高端型号,但碾压4核i7还是不在话下的;内置当代桌面最强核显(没有之一,能灭掉一堆低端独显),画板做图轻松拿下,主流大作1080p中效/720p高效流畅运行;而这一切都是在保持上述功耗和低噪声前提下做到的,这感觉,静若处子、动若脱兔。
这与我之前使用过的AMD处理器感受完全不同,觉得都不像是同一个公司出的产品了,也是之前用Intel都不曾有过的体验,个人是比较满意的。

以上信息供参考。不过要是现在出手的话,优选3400G吧,毕竟买新不买旧。

网友:
可以安装win7吗??

网友:
大学期间,很多同学都会选择性价比高的AMD玩游戏好一点,工作了,大家更可能追求稳定可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S:
2400G使用感觉如何?我也看了这个CPU好久了。

我这边就是用的2400G做的小主机,挂在显示器后面的那种。用了3个月,感觉比较中庸,没啥特别的点,图稳定,固态硬盘配合16G内存打开软件都可以的,毕竟价钱在那边,全套下来也才20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S:
2400G使用感觉如何?我也看了这个CPU好久了。

2200G性价比更高些,cpu只要600块啊,板u套装1000以后就可以拿下。 上个月我配了一套,喜欢的不要不要的

kicad画图再也不卡了,哈哈。功耗低,静音,这个价位还要什么牙膏厂!

网友:
家里用锐龙一代1600,笔记本买了个HP的CPU 2700U,感觉很稳定啊,MDK   AD  虚拟机什么的都用没发生翻车的事

网友:
>安卓升级超苹果,A卡游戏胜N卡,AMD反超intel
More detail?

网友:
>2200G
USD$60.
https://www.microcenter.com/prod ... aith-stealth-coo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