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节干电池电压如何给3.3V系统稳定供电呢?

楼主(2019-06-30):
关键在于 镍氢电池只有2.4v,普通碱性电池3v, 不知道5号碱性电池盒7号碱性电池的容量大概是多少呢

网友:
用升压芯片

网友A:
鼠标一样 两节并联,升压。

网友:
上锂亚硫酰氯?

网友:
tps63000,你值得拥有

网友B:
升压,榨干至每节0.7-0.9V。。。。

网友C:
变换下思路系统并不一定要用稳定的3.3V供电,低功耗的电路多数都是可以直接电池供电的。2.x~3.x 都可以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压,榨干至每节0.7-0.9V。。。。

理想方案

网友D:
有合适的升压芯片不,测试了几种,静态功耗都不理想

网友:
试试带有shutdown的boost静态会好点,干电池的容量,可以自己用出货的电池恒流放电测试一下,品牌间差异太大了。

网友:
我的松下剃须刀用的是两节干电池,电量很低的时候,电机还能运转,可能是楼主可以参考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一样 两节并联,升压。

也是好办法,为啥要串联,也可以并联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合适的升压芯片不,测试了几种,静态功耗都不理想

AP2400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压,榨干至每节0.7-0.9V。。。。

也是好办法,为啥要串联,也可以并联啊哈哈,然后升压,看起来蛮不错

网友:
电流小的话,可以用MCP1252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是好办法,为啥要串联,也可以并联啊哈哈,然后升压,看起来蛮不错

串联,升压的差值不用那么大,效率会不会高点?
并联,电芯特性不一致,并联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串联,升压的差值不用那么大,效率会不会高点?
并联,电芯特性不一致,并联会不会出问题? ...

那就,两片升压ic,备份、冗余、仲裁、、、、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就,两片升压ic,备份、冗余、仲裁、、、、

串联不挺好嘛,呵呵

网友:
升压IC也是有效率的,不是100%转化。
2节并联升压,并不一定比串联“容量”大
还有在不同工作电流时,转化效率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换下思路系统并不一定要用稳定的3.3V供电,低功耗的电路多数都是可以直接电池供电的。2.x~3.x 都可以工作 ...

同意,上STM8L或STM32L吧,都是1.8V或1.65V到3.6V,两节电池正合适。
后期的AVR大部分也都是可以1.8V供电的,只是要降频
不知道为啥STM32F都是2.0V或2.4V起步,感觉如果能把频率降低点,或者不用PLL,1.8V应该问题也不大吧。

网友:
需要BOOST电路

网友:
升压电路咯

网友:
让之前拆过巧虎的玩具,两节串联升压到3v,静态功耗几个微安。

网友:
只能升压达到要求

网友:
电流不大的话,可以用电荷泵,效率高

网友:
5、9、11、12说的都对,你加变换芯片,就必须考虑到效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