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备份用什么工具比较好?

楼主(2019-06-30):
最好支持增量备份,否则需要保存很多副本,冗余太多。

要备份的目录,分布在电脑各个硬盘目录,一个个找出来,然后拷贝,粘贴,复制,太繁琐了,

是否有相应的备份管理工具?

网友A:
程序代码GIT,其他SV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代码GIT,其他SVN

各种文档,有时候也包含电子书,少量视频,目前占用空间20-30G,以后可能到100G左右,或者更大些

网友A:
echo off
echo start copy .... %time%
xcopy   E:\SECBACK\.   S:\SECBACK\ /d /e /i /y /h
:xcopy   S:\   E:\b150315\sec\ /d /e /i /y /h
:xcopy d:\avr_test f:\armok /d /e /i /y /h
:xcopy d:\erp f:\armok /d /e /i /y /h
:xcopy d:\system f:\armok /d /e /i /y /h
:xcopy d:\my-data f:\armok /d /e /i /y /h
echo xcopy backup success! (by armok/ourdev.cn) ...%time%
pause
这是老大的备份脚本做成bat文件执行,速度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odSync......................

同步到其他机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ho off
echo start copy .... %time%
xcopy   E:\SECBACK\.   S:\SECBACK\ /d /e /i /y /h

这个不支持增量备份吧?每次备份占用空间20-30G,也是挺没必要的吧

网友:
微软的synctoy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步到其他机器么?

就这玩意吧,各种媒介都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步到其他机器么?

支持多种远程备份,  例如 WIN共享, FTP, 网盘等

网友:
除了代码以外都是直接拷贝。文件主要集中在几个文件夹,不会有很多文件夹需要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多种远程备份,  例如 WIN共享, FTP, 网盘等

goodsync是在线备份,和网盘差不多,我说的是离线备份工具啊

之前用过一段时间的gs,把本地文件备份到nas上,电脑速度被拖慢了,现在不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goodsync是在线备份,和网盘差不多,我说的是离线备份工具啊

之前用过一段时间的gs,把本地文件 ...

不会啊,goodsync,文件的备份,支持好多种模式,定时,改变触发,手动备份等。。。。。我能想到的,它都想到了,我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支持增量备份吧?每次备份占用空间20-30G,也是挺没必要的吧  ...

我也使用xcopy
这个可以使用参数,只更新本地文件日期新于目标文件的。速度也非常快。我经常更新到移动硬盘上。

不过这个命令是覆盖目标文件,达到备份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使用xcopy
这个可以使用参数,只更新本地文件日期新于目标文件的。速度也非常快。我经常更新到移动硬 ...

比如a备份到b,如果a里面删除了文件,b里面也会同步删除文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比如a备份到b,如果a里面删除了文件,b里面也会同步删除文件吗?

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ho off
echo start copy .... %time%
xcopy   E:\SECBACK\.   S:\SECBACK\ /d /e /i /y /h

解释一下

网友:
/d [:MM-DD-YYYY] 只复制那些在指定日期或指定日期之后更改过的源文件。如果不包括“MM-DD-YYYY”值,“xcopy”会复制比现有“Destination”文件新的所有“Source”文件。该命令行选项使您可以更新更改过的文件。
/e 复制所有子目录,包括空目录。将“/e”与“/s”和“/t”命令行选项一起使用。
/i 如果“Source”是一个目录或包含通配符,而“Destination”不存在,“xcopy”会假定“destination”指定目录名并创建一个新目录。然后,“xcopy”会将所有指定文件复制到新目录中。默认情况下,“xcopy”将提示您指定“Destination”是文件还是目录。
/y 禁止提示确认要覆盖已存在的目标文件。
/h 复制具有隐藏和系统文件属性的文件。默认情况下,“xcopy”不复制隐藏或系统文件。

网友:
BestSync可以实时备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goodsync是在线备份,和网盘差不多,我说的是离线备份工具啊

之前用过一段时间的gs,把本地文件 ...

这玩意可以备份到本地电脑的任何一盘中 也可以备份到u盘移动硬盘等

网友:
nas你值得拥有,买个白裙,还支持网络备份。网盘靠不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FreeFileSync

顶一下,我也用这个

网友:
以前莫大有个批处理文件,自动备份最新文件

网友(2020-01-07):
上次买了块WD移动硬盘,里面赠送了一个WD备份工具,经过使用发现会备份变化和新增的文件,但目标里被删除的文件还继续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