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K210这种双核芯片,运行2个线程时,是一核一个线程?

楼主(2019-06-30):
如题,请教一下,像K210这种双核芯片,运行2个线程的FreeRTOS时,是一个核心运行一个线程?

网友:
它是双核的吗?好像没听说。就是多了个AI核。这个AI核主要是算法加速的吧。就像个函数一样,把数据拷贝进去,马上就出结果。比你MCU自己算快上10倍

楼主:
楼上,害得我又再看了一遍说明手册。是双核,再加AI核。

网友:
ESP32倒是可以这样

网友A:
ESP32,网上看到可以通过函数定义来控制在指定的一个核运行,正准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P32,网上看到可以通过函数定义来控制在指定的一个核运行,正准备试试

让FreeRTOS自己去调度不是更好吗?

网友:
freertos能支持双核吗?话说我刚准备买个K210的开发板玩下,widora出的,还挺便宜

网友:
乐鑫定制的移植的FreeRTOS SDK适配过双核调度,还可以任务绑定核心

网友:
可以对称双核,应用不太关心线程在哪个核上面跑。

网友(2019-09-09):
你可以2个核心时分复用调度运行N个线程,N可以等于2.

网友:
linux的话 系统会自动调度,原则上会一个线程泡在一个核上,当然你也可以设置亲和值,强行绑定线程在特定的核上。

网友(2020-06-28):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