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个斐讯排插想自己改造,发现他日志打印还挺详细的

楼主(2019-07-01):
最近在玩W600+rt-thread,还有MQTT一堆东西,服务器搭好,各个平台也都打通了(PC客户端,手机客户端,小程序之类,mqtt都调好了),但是要找实际的东西实践一下才好玩,所以 PDD,40块钱买的,这做工,也算划算了,拆也算好拆,但是因为里面是卡扣了,还是有点撬动的痕迹,不算完美,里面控制也算简单,就是一些继电器的控制,但是有个电流和功率检测在电源板上面实现的,不搞清怎么读取的就浪费了这个功能,所以研究了一下...

先把所有信号接逻辑分析仪,看到检测出来波特率是115200,并且试了一下,直接就是ascii码,所以就换上串口调试软件,发现这个只是打印日志,不过还挺详细的.

网友:
支持楼主  我的斐讯排插吃灰已久

网友A:
打印详细不是好事情,会影响运行速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详细不是好事情,会影响运行速度的。

就插排这点功能,想多了吧,这wifi模块里面跑的应该还是多任务的,而且日志是要有操作才有的.

楼主:
Open serial port successfully
F2 5A 02 E2 48 07 29 E3 00 3E 58 05 CF 2E 4E A8 B8 C0 8E 51 61 00 0C 91
F2 5A 02 E2 48 07 29 E3 00 3E 58 05 CF 2E 4E A8 B8 C2 27 B6 61 00 0C 91
F2 5A 02 E2 48 07 29 E3 00 3E 58 05 CF 2E 4E A8 B8 C3 C1 1B 61 00 0C 91
F2 5A 02 E2 48 07 29 E3 00 3E 58 05 CF 2E 4E A8 B8 C5 5A 80 61 00 0C 91
F2 5A 02 E2 48 07 29 E3 00 3E 58 05 CF 2E 4E A8 B8 C6 F3 E5 61 00 0C 90
F2 5A 02 E2 48 07 29 E3 00 3E 58 05 CF 2E 4E A8 B8 C8 8C 4B 61 00 0C 91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5 CF 2E 4E A8 B8 CA 25 B0 61 00 0C 54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5 CF 2E 4E A8 B8 CB C0 14 61 00 0C 54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5 CF 2E 4E A8 B8 CD 58 7A 61 00 0C 54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5 CF 2E 4E A8 B8 CE F2 DE 61 00 0C 53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5 CF 2E 4E A8 B8 D0 8C 43 61 00 0C 54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5 CF 2E 4E A8 B8 D2 24 A9 61 00 0C 54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5 CF 2E 4E A8 B8 D3 BF 0D 61 00 0C 54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5 CF 2E 4E A8 B8 D5 58 72 61 00 0C 54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5 CF 2E 4E A8 B8 D6 F1 D7 61 00 0C 53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5 CF 2E 4E A8 B8 D8 8A 3D 61 00 0C 54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5 CF 2E 4E A8 B8 DA 23 A2 61 00 0C 54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5 CF 2E 4E A8 B8 DB BE 06 61 00 0C 54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5 CF 2E 4E A8 B8 DD 57 6B 61 00 0C 54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5 CF 2E 4E A8 B8 DE F0 D0 61 00 0C 53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5 CF 2E 4E A8 B8 E0 8A 35 61 00 0C 54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5 CF 2E 4E A8 B8 E2 22 9B 61 00 0C 54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5 CF 2E 4E A8 B8 E3 BC 00 61 00 0C 54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5 CF 2E 4E A8 B8 E5 56 64 61 00 0C 54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5 CF 2E 4E A8 B8 E6 EE CA 61 00 0C 53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5 CF 2E 4E A8 B8 E8 89 2E 61 00 0C 54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5 CF 2E 4E A8 B8 EA 21 94 61 00 0C 54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5 CF 2E 4E A8 B8 EB BB F8 61 00 0C 53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5 CF 2E 4E A8 B8 ED 55 5D 61 00 0C 54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5 CF 2E 4E A8 B8 EE EE C2 61 00 0C 53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5 CF 2E 4E A8 B8 F0 87 28 61 00 0C 54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5 CF 2E 4E A8 B8 F2 21 8C 61 00 0C 54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5 CF 2E 4E A8 B8 F3 BA F1 61 00 0C 53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5 CF 2E 4E A8 B8 F5 53 57 61 00 0C 54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5 CF 2E 4E A8 B8 F6 ED BB 61 00 0C 53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5 CF 2E 4E A8 B8 F8 87 20 61 00 0C 54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5 CF 2E 4E A8 B8 FA 1F 86 61 00 0C 54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5 CF 2E 4E A8 B8 FB B8 EB 61 00 0C 53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5 CF 2E 4E A8 B8 FD 52 50 61 00 0C 54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5 CF 2E 4E A8 B8 FE EC B4 61 00 0C 53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7 29 6E 4E A8 B8 FE EC B4 61 00 0C EF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7 29 6E 4E A8 B8 FE EC B4 61 00 0C EF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7 29 6E 4E A8 B8 FE EC B4 61 00 0C EF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7 29 6E 4E A8 B8 FE EC B4 61 00 0C EF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7 29 6E 4E A8 B8 FE EC B4 61 00 0C EF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7 29 6E 4E A8 B8 FE EC B4 61 00 0C EF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7 29 6E 4E A8 B8 FE EC B4 61 00 0C EF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7 29 6E 4E A8 B8 FE EC B4 61 00 0C EF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7 29 6E 4E A8 B8 FE EC B4 61 00 0C EF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7 29 6E 4E A8 B8 0F EA A6 61 00 0C F0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7 29 6E 4E A8 B8 11 84 0B 61 00 0C F1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7 29 6E 4E A8 B8 13 1D 70 61 00 0C F1
F2 5A 02 E2 48 07 2B A4 00 3E 58 07 29 6E 4E A8 B8 14 B6 D5 61 00 0C F0
F2 5A 02 E2 48 07 2B 85 00 3E 58 07 29 6E 4E A8 B8 16 50 3A 61 00 0C D2
F2 5A 02 E2 48 07 2B 85 00 3E 58 07 29 6E 4E A8 B8 17 E9 9F 61 00 0C D1
F2 5A 02 E2 48 07 2B 85 00 3E 58 07 29 6E 4E A8 B8 19 83 04 61 00 0C D2
F2 5A 02 E2 48 07 2B 85 00 3E 58 07 29 6E 4E A8 B8 1B 1C 69 61 00 0C D2
F2 5A 02 E2 48 07 2B 85 00 3E 58 07 29 6E 4E A8 B8 1C B4 CF 61 00 0C D1
F2 5A 02 E2 48 07 2B 85 00 3E 58 07 29 6E 4E A8 B8 1E 4F 33 61 00 0C D2
F2 5A 02 E2 48 07 2B 85 00 3E 58 07 29 6E 4E A8 B8 1F E8 98 61 00 0C D1
F2 5A 02 E2 48 07 2B 85 00 3E 58 07 29 6E 4E A8 B8 21 80 FE 61 00 0C D1
F2 5A 02 E2 48 07 2B 85 00 3E 58 07 29 6E 4E A8 B8 23 1B 62 61 00 0C D2
F2 5A 02 E2 48 07 2B 85 00 3E 58 07 29 6E 4E A8 B8 24 B3 C8 61 00 0C D1
F2 5A 02 E2 48 07 2B 85 00 3E 58 07 29 6E 4E A8 B8 26 4E 2C 61 00 0C D2
F2 5A 02 E2 48 07 2B 85 00 3E 58 07 29 6E 4E A8 B8 27 E7 91 61 00 0C D1
F2 5A 02 E2 48 07 2B 85 00 3E 58 07 29 6E 4E A8 B8 29 80 F6 61 00 0C D1
F2 5A 02 E2 48 07 2B 85 00 3E 58 04 FD 98 4E A8 B8 2B 19 5C 61 00 0C CD
F2 5A 02 E2 48 07 2B 85 00 3E 58 04 FD 98 4E A8 B8 2C B3 C0 61 00 0C CC
F2 5A 02 E2 48 07 2B 85 00 3E 58 04 FD 98 4E A8 B8 2E 4D 25 61 00 0C CD
F2 5A 02 E2 48 07 2B 85 00 3E 58 04 FD 98 4E A8 B8 2F E5 8B 61 00 0C CC
F2 5A 02 E2 48 07 2B 85 00 3E 58 04 FD 98 4E A8 B8 31 7F EF 61 00 0C CC
F2 5A 02 E2 48 07 2B 85 00 3E 58 04 FD 98 4E A8 B8 33 19 54 61 00 0C CD
F2 5A 02 E2 48 07 2B 85 00 3E 58 04 FD 98 4E A8 B8 34 B2 B9 61 00 0C CC
F2 5A 02 E2 48 07 2B 85 00 3E 58 04 FD 98 4E A8 B8 36 4C 1E 61 00 0C CD
F2 5A 02 E2 48 07 2B 85 00 3E 58 04 FD 98 4E A8 B8 37 E5 83 61 00 0C CC
F2 5A 02 E2 48 07 2B 85 00 3E 58 04 FD 98 4E A8 B8 39 7D E9 61 00 0C CC
F2 5A 02 E2 48 07 2B 85 00 3E 58 04 FD 98 4E A8 B8 3B 17 4E 61 00 0C CD
F2 5A 02 E2 48 07 2B 85 00 3E 58 04 FD 98 4E A8 B8 3C B1 B2 61 00 0C CC
F2 5A 02 E2 48 07 31 8F 00 3E 58 04 FD 98 4E A8 B8 3E 4A 18 61 00 0C DD
F2 5A 02 E2 48 07 31 8F 00 3E 58 04 FD 98 4E A8 B8 3F E3 7D 61 00 0C DC
F2 5A 02 E2 48 07 31 8F 00 3E 58 04 FD 98 4E A8 B8 41 7D E1 61 00 0C DC
F2 5A 02 E2 48 07 31 8F 00 3E 58 04 FD 98 4E A8 B8 43 17 46 61 00 0C DD
F2 5A 02 E2 48 07 31 8F 00 3E 58 04 FD 98 4E A8 B8 44 B0 AB 61 00 0C DC
F2 5A 02 E2 48 07 31 8F 00 3E 58 04 FD 98 4E A8 B8 46 4A 10 61 00 0C DD
F2 5A 02 E2 48 07 31 8F 00 3E 58 04 FD 98 4E A8 B8 47 E3 75 61 00 0C DC
F2 5A 02 E2 48 07 31 8F 00 3E 58 04 FD 98 4E A8 B8 49 7B DB 61 00 0C DC
F2 5A 02 E2 48 07 31 8F 00 3E 58 04 FD 98 4E A8 B8 4B 16 3F 61 00 0C DD
F2 5A 02 E2 48 07 31 8F 00 3E 58 04 FD 98 4E A8 B8 4C AE A5 61 00 0C DC
F2 5A 02 E2 48 07 31 8F 00 3E 58 04 FD 98 4E A8 B8 4E 48 0A 61 00 0C DD
F2 5A 02 E2 48 07 31 8F 00 3E 58 04 FD 98 4E A8 B8 4F E2 6E 61 00 0C DC
F2 5A 02 E2 48 07 31 8F 00 3E 58 04 FD 98 4E A8 B8 51 7B D3 61 00 0C DC
F2 5A 02 E2 48 07 31 8F 00 3E 58 04 FD 98 4E A8 B8 53 15 38 61 00 0C DD
F2 5A 02 E2 48 07 31 8F 00 3E 58 04 FD 98 4E A8 B8 54 AD 9E 61 00 0C DC
F2 5A 02 E2 48 07 31 8F 00 3E 58 04 FD 98 4E A8 B8 56 48 02 61 00 0C DD
F2 5A 02 E2 48 07 31 8F 00 3E 58 04 FD 98 4E A8 B8 57 E0 68 61 00 0C DC
F2 5A 02 E2 48 07 31 8F 00 3E 58 04 FD 98 4E A8 B8 59 79 CD 61 00 0C DC
F2 5A 02 E2 48 07 31 8F 00 3E 58 04 FD 98 4E A8 B8 5B 13 32 61 00 0C DD
F2 5A 02 E2 48 07 31 8F 00 3E 58 04 FD 98 4E A8 B8 5C AD 96 61 00 0C DC
F2 5A 02 E2 48 07 31 8F 00 3E 58 04 FD 98 4E A8 B8 5E 45 FC 61 00 0C DC
F2 5A 02 E2 48 07 31 8F 00 3E 58 04 FD 98 4E A8 B8 5F E0 60 61 00 0C DC
F2 5A 02 E2 48 07 31 8F 00 3E 58 04 FD 98 4E A8 B8 61 79 C5 61 00 0C DC
F2 5A 02 E2 48 07 31 8F 00 3E 58 04 41 04 4E A8 B8 63 12 2B 61 00 0C 8D
F2 5A 02 E2 48 07 31 8F 00 3E 58 04 41 04 4E A8 B8 64 AB 90 61 00 0C 8C
F2 5A 02 E2 48 07 31 8F 00 3E 58 04 41 04 4E A8 B8 66 45 F4 61 00 0C 8C
F2 5A 02 E2 48 07 31 8F 00 3E 58 04 41 04 4E A8 B8 67 DE 5A 61 00 0C 8C
F2 5A 02 E2 48 07 31 8F 00 3E 58 04 41 04 4E A8 B8 69 78 BE 61 00 0C 8C
F2 5A 02 E2 48 07 31 8F 00 3E 58 04 41 04 4E A8 B8 6B 12 23 61 00 0C 8D
F2 5A 02 E2 48 07 31 8F 00 3E 58 04 41 04 4E A8 B8 6C AB 88 61 00 0C 8C
F2 5A 02 E2 48 07 31 8F 00 3E 58 04 41 04 4E A8 B8 6E 43 EE 61 00 0C 8C
F2 5A 02 E2 48 07 31 8F 00 3E 58 04 41 04 4E A8 B8 6F DE 52 61 00 0C 8C
F2 5A 02 E2 48 07 31 8F 00 3E 58 04 41 04 4E A8 B8 71 76 B8 61 00 0C 8C
F2 5A 02 E2 48 07 31 8F 00 3E 58 04 41 04 4E A8 B8 73 10 1D 61 00 0C 8D
F2 5A 02 E2 48 07 31 8F 00 3E 58 04 41 04 4E A8 B8 74 A9 82 61 00 0C 8C
F2 5A 02 E2 48 07 31 8F 00 3E 58 04 41 04 4E A8 B8 76 42 E7 61 00 0C 8C
F2 5A 02 E2 48 07 11 7B 00 3E 58 04 41 04 4E A8 B8 77 DD 4B 61 00 0C 58
F2 5A 02 E2 48 07 11 7B 00 3E 58 04 41 04 4E A8 B8 79 76 B0 61 00 0C 58
F2 5A 02 E2 48 07 11 7B 00 3E 58 04 41 04 4E A8 B8 7B 10 15 61 00 0C 59
F2 5A 02 E2 48 07 11 7B 00 3E 58 04 41 04 4E A8 B8 7C A8 7B 61 00 0C 58
F2 5A 02 E2 48 07 11 7B 00 3E 58 04 41 04 4E A8 B8 7E 42 DF 61 00 0C 58
F2 5A 02 E2 48 07 11 7B 00 3E 58 04 41 04 4E A8 B8 7F DC 44 61 00 0C 58
F2 5A 02 E2 48 07 11 7B 00 3E 58 04 41 04 4E A8 B8 81 74 AA 61 00 0C 58
F2 5A 02 E2 48 07 11 7B 00 3E 58 04 41 04 4E A8 B8 83 0F 0E 61 00 0C 59
F2 5A 02 E2 48 07 11 7B 00 3E 58 04 41 04 4E A8 B8 84 A7 74 61 00 0C 58
F2 5A 02 E2 48 07 11 7B 00 3E 58 04 41 04 4E A8 B8 86 40 D9 61 00 0C 58
F2 5A 02 E2 48 07 11 7B 00 3E 58 04 41 04 4E A8 B8 87 DA 3E 61 00 0C 58
F2 5A 02 E2 48 07 11 7B 00 3E 58 04 41 04 4E A8 B8 89 74 A2 61 00 0C 58
F2 5A 02 E2 48 07 11 7B 00 3E 58 05 43 6F 4E A8 B8 8B 0D 08 61 00 0C C7
F2 5A 02 E2 48 07 11 7B 00 3E 58 05 43 6F 4E A8 B8 8C A6 6D 61 00 0C C6
F2 5A 02 E2 48 07 11 7B 00 3E 58 05 43 6F 4E A8 B8 8E 40 D1 61 00 0C C6
F2 5A 02 E2 48 07 11 7B 00 3E 58 05 43 6F 4E A8 B8 8F D9 37 61 00 0C C6
F2 5A 02 E2 48 07 11 7B 00 3E 58 05 43 6F 4E A8 B8 91 73 9B 61 00 0C C6
F2 5A 02 E2 48 07 11 7B 00 3E 58 05 43 6F 4E A8 B8 93 0D 00 61 00 0C C7
F2 5A 02 E2 48 07 11 7B 00 3E 58 05 43 6F 4E A8 B8 94 A5 66 61 00 0C C6
F2 5A 02 E2 48 07 11 7B 00 3E 58 05 43 6F 4E A8 B8 96 3F CA 61 00 0C C6
F2 5A 02 E2 48 07 11 7B 00 3E 58 05 43 6F 4E A8 B8 97 D8 30 61 00 0C C6
F2 5A 02 E2 48 07 11 7B 00 3E 58 05 43 6F 4E A8 B8 99 71 95 61 00 0C C6
F2 5A 02 E2 48 07 11 7B 00 3E 58 05 43 6F 4E A8 B8 9B 0A FA 61 00 0C C6
F2 5A 02 E2 48 07 11 7B 00 3E 58 05 43 6F 4E A8 B8 9C A5 5E 61 00 0C C6
F2 5A 02 E2 48 07 11 7B 00 3E 58 05 43 6F 4E A8 B8 9E 3E C3 61 00 0C C6
F2 5A 02 E2 48 07 2F B9 00 3E 58 05 43 6F 4E A8 B8 9F D7 29 61 00 0C 22
F2 5A 02 E2 48 07 2F B9 00 3E 58 05 43 6F 4E A8 B8 A1 71 8D 61 00 0C 22
F2 5A 02 E2 48 07 2F B9 00 3E 58 05 43 6F 4E A8 B8 A3 0A F2 61 00 0C 22
F2 5A 02 E2 48 07 2F B9 00 3E 58 05 43 6F 4E A8 B8 A4 A3 58 61 00 0C 22
F2 5A 02 E2 48 07 2F B9 00 3E 58 05 43 6F 4E A8 B8 A6 3D BC 61 00 0C 22
F2 5A 02 E2 48 07 2F B9 00 3E 58 05 43 6F 4E A8 B8 A7 D7 21 61 00 0C 22
F2 5A 02 E2 48 07 2F B9 00 3E 58 05 43 6F 4E A8 B8 A9 6F 87 61 00 0C 22
F2 5A 02 E2 48 07 2F B9 00 3E 58 05 43 6F 4E A8 B8 AB 09 EB 61 00 0C 22
F2 5A 02 E2 48 07 2F B9 00 3E 58 05 43 6F 4E A8 B8 AC A3 50 61 00 0C 22
F2 5A 02 E2 48 07 2F B9 00 3E 58 05 43 6F 4E A8 B8 AE 3C B5 61 00 0C 22
F2 5A 02 E2 48 07 2F B9 00 3E 58 05 43 6F 4E A8 B8 AF D6 1A 61 00 0C 22
F2 5A 02 E2 48 07 2F B9 00 3E 58 05 43 6F 4E A8 B8 B1 6F 7F 61 00 0C 22
F2 5A 02 E2 48 07 2F B9 00 3E 58 05 43 6F 4E A8 B8 B3 08 E4 61 00 0C 22
F2 5A 02 E2 48 07 2F B9 00 3E 58 05 43 6F 4E A8 B8 B4 A1 4A 61 00 0C 22
F2 5A 02 E2 48 07 2F B9 00 3E 58 05 43 6F 4E A8 B8 B6 3A AF 61 00 0C 22
F2 5A 02 E2 48 07 2F B9 00 3E 58 05 43 6F 4E A8 B8 B7 D5 13 61 00 0C 22
F2 5A 02 E2 48 07 2F B9 00 3E 58 05 43 6F 4E A8 B8 B9 6D 79 61 00 0C 22
F2 5A 02 E2 48 07 2F B9 00 3E 58 05 43 6F 4E A8 B8 BB 06 DE 61 00 0C 22
F2 5A 02 E2 48 07 2F B9 00 3E 58 03 3D B2 4E A8 B8 BC A1 42 61 00 0C 5D
F2 5A 02 E2 48 07 2F B9 00 3E 58 03 3D B2 4E A8 B8 BE 3A A7 61 00 0C 5D
F2 5A 02 E2 48 07 2F B9 00 3E 58 03 3D B2 4E A8 B8 BF D3 0D 61 00 0C 5D
F2 5A 02 E2 48 07 2F B9 00 3E 58 03 3D B2 4E A8 B8 C1 6D 71 61 00 0C 5D
F2 5A 02 E2 48 07 2F B9 00 3E 58 03 3D B2 4E A8 B8 C3 05 D7 61 00 0C 5D
F2 5A 02 E2 48 07 2F B9 00 3E 58 03 3D B2 4E A8 B8 C4 A0 3B 61 00 0C 5D
F2 5A 02 E2 48 07 2F B9 00 3E 58 03 3D B2 4E A8 B8 C6 39 A0 61 00 0C 5D
F2 5A 02 E2 48 07 2F B9 00 3E 58 03 3D B2 4E A8 B8 C7 D2 06 61 00 0C 5D
F2 5A 02 E2 48 07 2F B9 00 3E 58 03 3D B2 4E A8 B8 C9 6C 6A 61 00 0C 5D
F2 5A 02 E2 48 07 2F B9 00 3E 58 03 3D B2 4E A8 B8 CB 05 CF 61 00 0C 5D
F2 5A 02 E2 48 07 2F B9 00 3E 58 03 3D B2 4E A8 B8 CC 9F 34 61 00 0C 5D
F2 5A 02 E2 48 07 2F B9 00 3E 58 03 3D B2 4E A8 B8 CE 37 9A 61 00 0C 5D
F2 5A 02 E2 48 07 2F B9 00 3E 58 03 3D B2 4E A8 B8 CF D0 FF 61 00 0C 5C
F2 5A 02 E2 48 07 2C 62 00 3E 58 03 3D B2 4E A8 B8 D1 6B 63 61 00 0C 03
F2 5A 02 E2 48 07 2C 62 00 3E 58 03 3D B2 4E A8 B8 D3 03 C9 61 00 0C 03
F2 5A 02 E2 48 07 2C 62 00 3E 58 03 3D B2 4E A8 B8 D4 9E 2D 61 00 0C 03
F2 5A 02 E2 48 07 2C 62 00 3E 58 03 3D B2 4E A8 B8 D6 37 92 61 00 0C 03
F2 5A 02 E2 48 07 2C 62 00 3E 58 03 3D B2 4E A8 B8 D7 CF F8 61 00 0C 02
F2 5A 02 E2 48 07 2C 62 00 3E 58 03 3D B2 4E A8 B8 D9 6A 5C 61 00 0C 03
F2 5A 02 E2 48 07 2C 62 00 3E 58 03 3D B2 4E A8 B8 DB 02 C2 61 00 0C 03
F2 5A 02 E2 48 07 2C 62 00 3E 58 03 3D B2 4E A8 B8 DC 9C 27 61 00 0C 03
F2 5A 02 E2 48 07 2C 62 00 3E 58 03 3D B2 4E A8 B8 DE 36 8B 61 00 0C 03
F2 5A 02 E2 48 07 2C 62 00 3E 58 03 3D B2 4E A8 B8 DF CF F0 61 00 0C 02
F2 5A 02 E2 48 07 2C 62 00 3E 58 03 3D B2 4E A8 B8 E1 68 56 61 00 0C 03
F2 5A 02 E2 48 07 2C 62 00 3E 58 03 3D B2 4E A8 B8 E3 02 BA 61 00 0C 03
F2 5A 02 E2 48 07 2C 62 00 3E 58 03 3D B2 4E A8 B8 E4 9B 20 61 00 0C 03
F2 5A 02 E2 48 07 2C 62 00 3E 58 03 3D B2 4E A8 B8 E6 35 84 61 00 0C 03
F2 5A 02 E2 48 07 2C 62 00 3E 58 03 3D B2 4E A8 B8 E7 CE E9 61 00 0C 02
F2 5A 02 E2 48 07 2C 62 00 3E 58 03 3D B2 4E A8 B8 E9 67 4F 61 00 0C 03
F2 5A 02 E2 48 07 2C 62 00 3E 58 03 3D B2 4E A8 B8 EB 01 B3 61 00 0C 03
F2 5A 02 E2 48 07 2C 62 00 3E 58 03 3D B2 4E A8 B8 EC 9A 19 61 00 0C 03
F2 5A 02 E2 48 07 2C 62 00 3E 58 03 3D B2 4E A8 B8 EE 34 7D 61 00 0C 03
F2 5A 02 E2 48 07 2C 62 00 3E 58 03 3D B2 4E A8 B8 EF CC E3 61 00 0C 02
F2 5A 02 E2 48 07 2C 62 00 3E 58 03 3D B2 4E A8 B8 F1 67 47 61 00 0C 03
F2 5A 02 E2 48 07 2C 62 00 3E 58 03 3D B2 4E A8 B8 F2 FF AD 61 00 0C 02
F2 5A 02 E2 48 07 2C 62 00 3E 58 04 04 C4 4E A8 B8 F4 99 12 61 00 0C DD
F2 5A 02 E2 48 07 2C 62 00 3E 58 04 04 C4 4E A8 B8 F6 32 77 61 00 0C DD
F2 5A 02 E2 48 07 2C 62 00 3E 58 04 04 C4 4E A8 B8 F7 CC DB 61 00 0C DC
F2 5A 02 E2 48 07 2C 62 00 3E 58 04 04 C4 4E A8 B8 F9 65 41 61 00 0C DD
F2 5A 02 E2 48 07 2C 62 00 3E 58 04 04 C4 4E A8 B8 FA FE A6 61 00 0C DC
F2 5A 02 E2 48 07 2C 62 00 3E 58 04 04 C4 4E A8 B8 FC 99 0A 61 00 0C DD
F2 5A 02 E2 48 07 2C 62 00 3E 58 04 04 C4 4E A8 B8 FE 31 70 61 00 0C DD
F2 5A 02 E2 48 07 2C 62 00 3E 58 04 04 C4 4E A8 B8 FE 31 70 61 00 0C DD
F2 5A 02 E2 48 07 2C 62 00 3E 58 04 04 C4 4E A8 B8 FE 31 70 61 00 0C DD
F2 5A 02 E2 48 07 2C 62 00 3E 58 04 04 C4 4E A8 B8 FE 31 70 61 00 0C DD
F2 5A 02 E2 48 07 2C 62 00 3E 58 04 04 C4 4E A8 B8 FE 31 70 61 00 0C DD
F2 5A 02 E2 48 07 2C 62 00 3E 58 04 04 C4 4E A8 B8 FE 31 70 61 00 0C DD
F2 5A 02 E2 48 07 2C 62 00 3E 58 04 04 C4 4E A8 B8 FE 31 70 61 00 0C DD
F2 5A 02 E2 48 07 2C 62 00 3E 58 04 04 C4 4E A8 B8 FE 31 70 61 00 0C DD
F2 5A 02 E2 48 07 2C 62 00 3E 58 04 04 C4 4E A8 B8 FE 31 70 61 00 0C DD
F2 5A 02 E2 48 07 2C 62 00 3E 58 04 04 C4 4E A8 B8 FE 31 70 61 00 0C DD
F2 5A 02 E2 48 07 0E 7B 00 3E 58 04 04 C4 4E A8 B8 FE 31 70 61 00 0C D8
F2 5A 02 E2 48 07 0E 7B 00 3E 58 04 04 C4 4E A8 B8 10 C9 C6 61 00 0C D8
F2 5A 02 E2 48 07 0E 7B 00 3E 58 04 04 C4 4E A8 B8 12 62 2C 61 00 0C D9

这个估计是电流,电压,功率之类的信息了

网友B:
楼主打算怎么改装?WiFi板子换了,还是在原来基础上重新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打算怎么改装?WiFi板子换了,还是在原来基础上重新写程序

换wifi板子,改成现在在用的w600+rtt,照原来的外形,画一个w600模块的板子,反正JLC做个板子也就5块钱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wifi板子,改成现在在用的w600+rtt,照原来的外形,画一个w600模块的板子,反正JLC做个板子也就5块钱嘛.{:l ...

github上有开源的固件,没有必要换板子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github上有开源的固件,没有必要换板子吧?

帮忙发一下地址,不然这协议还真不好弄,还没看出什么规律。
板子还是要换的,因为我是想实践一下w600,这个直接keil开发,方便多了,还能跑rtt,需要各种组件也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帮忙发一下地址,不然这协议还真不好弄,还没看出什么规律。
板子还是要换的,因为我是想实践一下w600, ...

Github:  https://github.com/Samuel-0-0/phicomm_dc1-esphome
引用地址:https://bbs.hassbian.com/thread-6628-1-1.html

网友E:
支持楼主  这排插40还有得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Github:  https://github.com/Samuel-0-0/phicomm_dc1-esphome
引用地址:https://bbs.hassbian.com/thr ...

谢谢,有这计量芯片的型号和资料,方便多了.

网友F:
请问楼主的服务器用了哪些软件搭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的服务器用了哪些软件搭建的

EMQ X,还有自己写的软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Github:  https://github.com/Samuel-0-0/phicomm_dc1-esphome
引用地址:https://bbs.hassbian.com/thr ...

这个只是给了个固件而已,并没有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楼主  这排插40还有得买吗?

有,PDD有很多,但是是仔细找,我退了两次货,第三次才买到这个真正的DC1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只是给了个固件而已,并没有开源。

给出了.yaml文件,使用esphome将.yaml文件编译为固件。
.yaml是文本文件,可以自己修改的,可以理解.yaml为源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出了.yaml文件,使用esphome将.yaml文件编译为固件。
.yaml是文本文件,可以自己修改的,可以理解.yaml ...

原来是这样,我还是用MDK+RT-THREAD+JLINK比较方便,省得再去学一套其它地方基本用不到的东西了.

网友:
也想去搞一个排插了

网友:
我是直接搞了个屏,直接wifi 控制了6路插座,简单干脆,回头发个帖子说明一下

呵呵,帖子写完,传送门: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520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