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DR3颗粒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9-07-01):
最近在做一个设计,选用了一款DDR3芯片,正常使用的DDR3一般是单个die的封装,客户推荐了一个双die的芯片:MT41K512M16-DDR3
,用来提高容量。发现比单独一个die的情况下多了一组控制管脚。
1   CS1#
2:   CKE1
3:   ODT1
4:    ZQ1       (正常情况下接一个240欧姆电阻到地)
这组多出的控制管脚有点疑问,不清楚该怎么连接,请坛子里兄弟们指点一下。

网友A:
厉害了,两个片选,等于就两颗芯片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两个片选,等于就两颗芯片了呗

按实际情况是等于2个芯片复合在一起了

楼主:
结贴,问了大神了,按2个接就对了,不能按一个的那种接法,相当于2个512MB的

网友B:
两颗芯片完全独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结贴,问了大神了,按2个接就对了,不能按一个的那种接法,相当于2个512MB的 ...

但用法就变了吧,复用信号的话不能同时工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颗芯片完全独立吗?

不完全独立,一般内存条上有这样的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用法就变了吧,复用信号的话不能同时工作啊

分空间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