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换atmel芯片arm9 AT91SAM9G35的国产的工业芯片有什么型号?

楼主(2019-07-01):
需要的外设 有 NAND flash,100M 以太网,音频接口,DDR2,lcd RGB接口的,

网友:
全志R40i可以尝试下

楼主:
能替换arm9的好少啊,

网友:
新塘的可以  NUC972 NUC977  N32905  N32926

网友:
之前用过ASM9260T,坑比较多,发热量巨大。后面才换成了新塘的。

网友:
972性能上肯定比不上AT9G35的;
但是勉强能用; 这个比较适合降成本;

如果直接性能升级的话就是 ATMEL 的5D34; 这个特别适合以前是用非linux的用户。代码很快就移植完成了,性能上有较大的提升;

如果跑linux的话综合的升级就是IMX6UL 了,老点的就是AM335X

网友:
IMX6UL貌似目前用的比较多,值得推荐

楼主:
主要是想用国产的,客户是国企

楼主:
最好是国内的,ASM9260t DDR太小了

楼主:
好像芯片 好少啊,查了一下

1        Hi3798C  V200, 海思的好像没有工业级的芯片
海思Hi3798CV200软硬件全套开发资料 百度网盘链接:http://pan.baidu.com/s/1cwGd4q  密码:c1z9

2        国产工业级处理器GSC3280
GSC3280 芯片是一款主要面向工业终端类应用的 SOC 芯片,采用 0.13um 标准 CMOS 制 造工艺,主频 200~300MHZ。GSC3280 以 32 位龙芯处理器作为主控处理器,并在片内集成 了丰富的功能模块与外围设备,包括 10/100Mbps 以太网 MAC 控制器、USB2.0 OTG 控制器、 DDR2 控制器、NAND Flash 控制器、SD/SDIO 主控制器、LCD 控制器、I2C、I2S、UART、SPI、 PWM、旋转编码器鉴相器、定时器等等;丰富的片内集成设备提高了整体性能,降低了系 统成本,并可以满足更多的应用需求。
http://www.loongson.cn/plus/search.php?keyword=gsc3280

3        晶晨半导体https://www.amlogic.com/
S912
High-end UHD HDR multimedia SoCs with 64-bit architecture, S912 is designed to enable all kinds of exciting user experiences with its high performance flagship octa-core CPU and T800 series GPU. It delivers immersive theatre-level home entertainment to the users with excellent audio and video processing capabilities. It also supports operator-level security and is a perfect choice for DVB\OTT/IPTV STB and smart home applications.

4        http://www.alphascale.com/ ASM9260 内存内部集成 32MB SDRAM, 主频240Mhz
5   NUC980DF71Y Built-in 128 MB DDR II Memory
The NUC980 series with the ARM926EJ-S core can operate at up to 300 MHz. It offers 64-pin, 128-pin and 216-pin LQFP packages stacked with 16 MB, 64 MB and 128 MB DDR-II Memory to reduce PCB size and EMI issues. Rich peripherals include 10 sets of UART, dual Ethernet, 4 sets CAN 2.0B, dual SDIO / eMMC interface, NAND Flash interface, QSPI NAND, 8 Ports USB Host, ISO-7816 interface and High-Speed USB 2.0 host / device controller to allow more flexibility in designs. The NUC980 also integrates the crypto engine which provides hardware acceleration for AES, SHA, ECC, RSA  function.
It supports industrial temperature from - 40 ℃ to 85 ℃ and targets Industrial Control, Industrial IoT Gateway, Network Printer, Meter Concentrator and Smart Home Gateway applications.

6 http://www.allwinnertech.com/ind ... p;a=index&id=69
A40i
CPU Architecture
• Quad-core ARM Cortex™-A7 MPCore Processor

• ARMv7 ISA standard ARM instruction set
• Thumb-2 Technology
• Jazeller RCT
• NEON Advanced SIMD
• VFPv4 floating point
• Hardware virtualization support
• Large Physical Address Extensions(LPAE)
• JTAG debug
• One general timer for per CPU
• 32KB Instruction and 32KB Data L1 cache for per CPU
• 256KB L2 cache

网友:
工控,全志A40i,网上能找到的核心板也都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