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2000 PA功率输出异常,PA型号RF5110

楼主(2019-07-01):
按照RF5110芯片手册调试,输入信号2.6dbm,输出10.8dbm,PA没起作用。电感用的村田LQWxxxx80系列,都是能过大电流。电容村田GJM或GRM

网友A:
论坛也有人用R2000方案的哇?哈哈哈,没起作用到底啥子现象

网友B:
才8dB增益?不是30+吗?什么频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8dB增益?不是30+吗?什么频率呢

902-928这个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也有人用R2000方案的哇?哈哈哈,没起作用到底啥子现象

别人家做的R2000模块在精细化上不给力,需要自己调整,但是又不放开,只能自己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902-928这个范围

怎么弄也会有1的输出哦,
莫非你对射频也是好陌生?

网友:
发快了,这个频率这个输入大小下,怎么都的有1瓦输出

网友C:
PA原理图部分放上来,pcb layout截图也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PA原理图部分放上来,pcb layout截图也放上来

就是参考RF5110 ds的原型图。最大可能是买的PA质量,今天又从另一家买了几片。

网友D:
官网上查到的原理图和PCB文件 分享在这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官网上查到的原理图和PCB文件 分享在这儿

也是参考官方的,买了源码,可惜没有技术支持。目前盲调,就卡在PA这,昨天最好调到17dbm

网友E:
测试5110直接到输入输出,使能,供电,如果都对,还没有输出就是5110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试5110直接到输入输出,使能,供电,如果都对,还没有输出就是5110坏了

除了输出其他都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是参考官方的,买了源码,可惜没有技术支持。目前盲调,就卡在PA这,昨天最好调到17dbm ...

查下PA的供电,是否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下PA的供电,是否满足要求。

我从一个正常板子飞的电源线,

网友F(2019-08-31):
最近也准备弄r2000,顶楼主

网友G:
越来越挤,我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越来越挤,我出去了

为何要出,需求还是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也准备弄r2000,顶楼主

还是比较简单的,一版就调成了。也希望你早点弄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要出,需求还是比较大。

我不做这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