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替代原摩托罗拉的芯片MC1403的吗?

楼主(2019-07-01):
2.5V电压基准芯片,DIP8封装。
性能指标• 输出电压 : 2.5 V  +- 25 mV
• 输入电压范围: 4.5 V to 40 V
• Quiescent Current: 1.2 mA Typical
• Output Current: 10 mA
•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10 ppm/ ° C Typical

网友A:
这不就是个基准源么?换TL431吧,不过接法不同。
要求高的话换REF192,再不行上ADR421.

网友:
摩托罗拉模拟部分现在属于安森美, 如果要P2P, 国外和国产都有替代料,性能要实测,资料在半导小芯搜索MC1403可以找到。

1.  安森美 MC1403
2.  ST  MC1403
3.  双竞(国产)  MC1403
4.  麦格希尔(Microcell国产)  MC1403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个基准源么?换TL431吧,不过接法不同。
要求高的话换REF192,再不行上ADR421. ...

ADR421太昂贵了

楼主:
谢谢高人回复

楼主:
在华冠公司找到了http://hgsemi.com.cn/product/list-2-7-9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