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一个N76E003做的舞台par灯 DMX512协议 Keil uVision4

楼主(2019-07-01):
开源一个N76E003做的舞台par灯 DMX512协议 Keil uVision4编程

网友:
par是什么意思

网友:
DMX512 对硬件要求不是很高,N76E003用起来应该不错

网友A:
同问:par是什么意思

网友:
帕灯/PAR灯,Parabolic Aluminum Reflector

舞台上DUANG!DUANG!DUANG!的那个灯

楼主:
楼上有人答了,但我入行那么久 没查过这个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par是什么意思

楼上有人答了,但我入行那么久 没查过这个词

网友:
暂时用不到,谢谢开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有人答了,但我入行那么久 没查过这个词

我司一个小孩3天打通了,收发正常。跟我说这个我太简单了,我在想是不是他对dmx的认知有问题?但是好像我又说不出来什么,因为我不懂啊。请教,这个协议正常做,多长时间,包含哪些内容呢。

网友:
舞台灯光通讯协议 谢谢开源

网友C:
大侠,能讲下rdm协议吗?
网上资料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司一个小孩3天打通了,收发正常。跟我说这个我太简单了,我在想是不是他对dmx的认知有问题?但是好像我 ...

这个就像英语,26个字母太简单了,但是组合起来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侠,能讲下rdm协议吗?
网上资料比较少

rdm协议起始码是0xcc DMX是0 其他部分都是有固定格式的 一般都是拿串口监控软件分析协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司一个小孩3天打通了,收发正常。跟我说这个我太简单了,我在想是不是他对dmx的认知有问题?但是好像我 ...

要是收发正常就不是DMX512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要是收发正常就不是DMX512了!

所以啊,不知道DMX512的协议包含哪些内容啊,是不是只要打通就好了,具体开发是不是要分好多命令,各种类型,各种功能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以啊,不知道DMX512的协议包含哪些内容啊,是不是只要打通就好了,具体开发是不是要分好多命令,各种类 ...

这些都是灯的通道是事情,主机主要发512数据发出去就好

网友:
谢谢 ,舞台灯光, 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些都是灯的通道是事情,主机主要发512数据发出去就好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只要打通DMX链路层,发送接收OK之后,具体的内容就要根据各个厂家或各个灯具来做调整和修改了,那如果这样子说,那修改量不少啊,换一个灯具或厂家,就要改一次程序?

如果是这样子,是否可以把这部分给做成派生或LUA脚本呢? 更加灵活的适应各个厂家灯具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只要打通DMX链路层,发送接收OK之后,具体的内容就要根据各个厂家或各个灯具来做调 ...

一般只做灯,控制人家都是用控台来做或者直接连电脑.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一般只做灯,控制人家都是用控台来做或者直接连电脑.

是不是可以以MODBUS来类比呢?

比如,我们灯具做成DMX协议的话,如您所说,依赖于PC上的控台向灯具下发DMX协议指令即可,那么就是PC控台来适应我们的灯具,这就好比,各种MODBUS从机设备把地址设好,谁想用这个设备,我只要把地址给到你主机,你怎么用我不和这。。

在这里,这个灯具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可以以MODBUS来类比呢?

比如,我们灯具做成DMX协议的话,如您所说,依赖于PC上的控台向灯具下发D ...

有点类似吧.

网友F:
谢谢楼主
请问这个有量产的吗?
可以卖的吗?
能不能联系我,我需要DMX512控制器,QQ:11901226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
请问这个有量产的吗?
可以卖的吗?

可以量产的 一个完整项目

网友C:
买了个rdm控制器支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了个rdm控制器支持下。

谢谢支持,版本持续更新。

网友G(2019-08-01):
这个开源的很好,楼主做舞台灯感觉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开源的很好,楼主做舞台灯感觉怎么样?

这个行业有点偏门。

网友H:
楼主在哪上班?花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啊,不知道DMX512的协议包含哪些内容啊,是不是只要打通就好了,具体开发是不是要分好多命令,各种类 ...

没有你想象那么复杂~DMX512及其简单,而且极度容易解析~DMX512有个特征与其他协议不太一样就是BREAK TIME和MAB TIME, 这个特征比较奇葩~一般MCU UART无法产生如此长度的BREAK TIME(至少88US),只能通过拉低IO口产生~
真正要按照DMX512协议解析他,需要测量BREAK TIME时间(标准的DMX信号测试器有这类功能)一般都是通过歪门邪道,就是UART BIT9判定的~

网友(2019-09-25):
这个资料不错 感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有机会学习,一个朋友在做这个行业,只知道些简单的。

网友I:
有没有什么上位机介绍一下,开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司一个小孩3天打通了,收发正常。跟我说这个我太简单了,我在想是不是他对dmx的认知有问题?但是好像我 ...

只要不是需要搞1、2年的,都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在哪上班?花都?

对的,这个行业 花都,白云区 很多厂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没有什么上位机介绍一下,开源的~~

开源的上位机很多,主要看你想找哪一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司一个小孩3天打通了,收发正常。跟我说这个我太简单了,我在想是不是他对dmx的认知有问题?但是好像我 ...

个人觉得DMX协议很简单的,可能小孩还是新手,3天也算正常

网友(2020-03-31):
作者,功力很厚!
学习学习!

网友:
有朋友搞这个,关注一下。

网友:
谢谢,刚刚接触灯光

网友:
谢谢!刚刚接触灯光

网友(2020-07-30):
我也是从dmx512行业,协议是简单,如果只是接收某一段数据,比如只是灯接收3C数据而以那算不上入门,这个协议能派生出许多有用的协议。

网友:
这几年疯的的IC UCS512C并行写码功能就是派生的协议,应用很巧妙。

网友J(2020-12-25):
dmx512一般是不是只需要写灯的程序?控制台的程序不用写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dmx512一般是不是只需要写灯的程序?控制台的程序不用写的吗?

控制台的那要复杂多了,首先得有上位机编好各种花样的灯程序,一般现在的控制器都是带动画显示的,然后生成一个播放文件,将这个播放文件用sd卡装入控制器,控制器根据这个播放文件提供的数据来控制灯具,

网友:
mark。。。。 没货了啊

网友(2022-04-01):
引用 楼主:
开源的上位机很多,主要看你想找哪一类的?

请教下有没有C#开发的开源上位机,主要是想学习下C#控制硬件的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