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兼容性辐射部分超标,大家帮忙看看图

楼主(2019-07-01):
如题,设备是手持塑料外壳的设备,这个最早的原型机有做过电磁兼容性测试,当时 是固定频率3次以上谐波串出来了  但是波形很好认,都是有规律的
这次是设备新改了方案重新做证,但是 辐射出来的驻点似乎完全找不到规律   大家帮忙看看

1.  设备部分有两条排线 一条是主板跟 投影仪进行通讯的  通讯频率基于26.866M(由FPGA的PLL得到) ,   另一部分是摄像头跟主板的连接25M(并不是排线,而是2.54的排针直插的)

2.  设备的主晶振是差分晶振  200M 的   直接连接FPGA ,剩下的时钟都是由FPGA 直接PLL 输出到IO管脚得到的

3. 系统上有3个 DCDC 开关电源  都是频率1.5M的

4. 系统传导发射 非常低非常低 ,几乎只有传导标准的一半就通过了

5.从图上似乎完全看不出 他们是基于哪个频率段辐射出来的,似乎每根都没有关联   大家帮忙鉴别鉴别

6  设备是手持塑料外壳的设备 没有大地  只有USB 充电口的数字地 (并且测试的过程中需要测试只有电池 和充电两种情况),在不大面积包裹铜箔的前提下 大家有什么好的过检测的方法么

网友:
没有原理图,PCB不会说

网友:
把排线拿掉看看,感觉排线成天线了。

网友:
修改一下DC-DC的整流,加吸收或屏蔽。

网友A:
简单看一下,200M左右的频点 应该是 200M的时钟+25M的时钟倍频叠加的,主要还是25M时钟的倍频,还有375的频点也是。322的频点可能是26的倍频出来的。
先改一下25M的时钟试一下效果。
还有看看其余杂散的频点多扫几次看看能不能抓下去。

网友:
我都快被辐射超标整的块疯了,在深圳这边样机测可以,原样到外省检测所整改就是不行。

网友:
传到是对AC端来定义的吧。辐射的话,你看下能不能将频率降低(如换大体积电感稍微增大感量)。或者在输入和输出端并上小贴片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看一下,200M左右的频点 应该是 200M的时钟+25M的时钟倍频叠加的,主要还是25M时钟的倍频,还有375的频 ...

被你一算确实都很接近25的倍频   只是每个都有微小变化,看来要从25附近去找问题了  感谢

网友B(2021-01-04):
确认是25Mhz的话,怎么处理,我有个样机跟这个高频段的一样,已经确认是这个CLK的倍频了,但是加了π型电路滤波,靠近源端放,试了很多个磁珠 电阻 电容 组合,波形很好看了,几乎正弦波,但是高频段还是超。楼主是怎么解决这个25Mhz的高频段的超标的?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认是25Mhz的话,怎么处理,我有个样机跟这个高频段的一样,已经确认是这个CLK的倍频了,但是加了π型电路 ...

基本都是倍频和电源问题。倍频CLK线 只能改PCB, 走带状线并且屏蔽, 或在 CLK上加电容(几pf到十几pf),串电阻.  另外一种不改PCB的情况下只能把PCB板罩起来,屏蔽罩越厚越有效

网友(2021-02-05):
DC-DC那边回路处理好一点,200M左右就可以下来了

网友:
投影仪有没有用HDMI线接信号?若有,换根好的HDMI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