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阻尼电阻减弱振铃作用的原理

楼主(2019-07-01):
在一本书上看到,晶体输出端可能会产生振铃效应,可以通过在输出线上加一个150欧姆左右的电阻,能有效降低振铃效应,这个电阻为阻尼电阻,请问这个机制原理是什么?能详细分析吗?
另外,一般在串口线上串接470R的电阻,为了防浪涌,这个详细的作用机制是怎么分析呢?
感谢!

网友:
能量吸收吧

楼主:
比较笼统,为什么电阻前后的电压波形不一样呢?

网友A:
长导线等效电感比较大,接入负载时电源大电流给负载的电容充电,电容电压达到电源电压后,由于电感的存在,会继续给电容充电,使电容电压超过电源电压,形成过冲,然后电容对电源放电,就形成震荡了。特别是使用mlcc等低ESR电容的设备,过冲很严重,会导致设备损坏,可以加电解电容或串电阻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导线等效电感比较大,接入负载时电源大电流给负载的电容充电,电容电压达到电源电压后,由于电感的存在, ...

所以接入串接电阻的原理是什么呢?在震荡的过程中将能量消耗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导线等效电感比较大,接入负载时电源大电流给负载的电容充电,电容电压达到电源电压后,由于电感的存在, ...

为什么书上画的是电阻前端有过充和振铃,而过了电阻后的电源波形就没有了过充和振铃,电阻前后波形为什么不一样?而不是前后都没有过充和振铃?

网友:
RLC二阶电路

楼主:
大牛要分析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牛要分析一下吗?

简单的说,电阻越大,信号速度越慢,但振荡越小。要在信号速度和信号质量中选择一个折衷点。
详情搜索:过阻尼 欠阻尼 临界阻尼

网友C:
振铃一般是多次来回反射引起的,加个电阻反射的波会衰减在电阻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说,电阻越大,信号速度越慢,但振荡越小。要在信号速度和信号质量中选择一个折衷点。
详情搜索: ...

好奇的是,书上标注了在电阻前端的波形是带上冲和振铃的,经过电阻后就减弱了,电阻前后端不应该都减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振铃一般是多次来回反射引起的,加个电阻反射的波会衰减在电阻上

好奇的是,书上标注了在电阻前端的波形是带上冲和振铃的,经过电阻后就减弱了,电阻前后端不应该都减弱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奇的是,书上标注了在电阻前端的波形是带上冲和振铃的,经过电阻后就减弱了,电阻前后端不应该都减弱吗 ...

欧姆定理,电阻两端的电压怎么会相等?你初中物理老师估计要吐血。。。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接入串接电阻的原理是什么呢?在震荡的过程中将能量消耗掉?

给电容充电的电流减小了,过冲也就减小,这应该就是所说的“阻尼”
另外,振荡中也可以吸收一部分能量

网友:
阻尼,就是减小div/dt

网友:
开关截止的时候,电感能量要放掉,路径是电路中的电容,这样就形成LC谐振。理想电路没有阻抗的话,这个震荡是永恒的。电阻的作业是在有限周期里把能量消耗掉,就阻止了震荡持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欧姆定理,电阻两端的电压怎么会相等?你初中物理老师估计要吐血。。。 ...

我的意思是波形变平滑了,而不是电压按比例降低

网友:
因为电阻后面还有电容(端口输入电容等),RC滤波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