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一个模块或者设备的电源开与关是用三极管还是mos管

楼主(2019-07-01):
控制一个模块电源开或关是用三极管还是mos管呢?

比如一个风扇,一个LED,或者一个模块。

看了网上的一些电路用MOS管的比较多

但是不知道具体根据是啥?

网友:
功率,电流。字数补丁

网友:
都可以。大电流时晶体管发热,功耗好好算一下。

网友A:
晶体三极管饱和时有恒定0.3V左右的压降,MOSFET饱和时只有几十个毫欧,楼主你说为什么要选mosf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体三极管饱和时有恒定0.3V左右的压降,MOSFET饱和时只有几十个毫欧,楼主你说为什么要选mosfet ...

三极管比mos便宜多了,很多走量的产品在用

网友:
以前mos开通电压比较高,要8V以上导通充分,后来低压mos出来,只要3V就很低内阻,有的小电流管子1.5V就比较小内阻了。如果开关控制电压幅度不是要求到1V以内,建议用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