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这哪有洗板子的厂家或者个人

楼主(2019-07-01):
焊在的板子有点脏,无奈一点点擦太费事

网友A:
买个超声波清洗机自已洗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个超声波清洗机自已洗不行?

超声波清洗机浸泡洗板是下下策。
1.浪费洗板水
2.如果有塑料插件不耐腐蚀,就会出现“入口即化”,比如国产蜂鸣器,部分国产黑色牛角座等
3.后投入的板子,越洗越脏
4.如果板上有微机电器件,被震坏的概率很大,至于晶振会不会被超声波洗坏,比较难说。

网友:
现在都不允许用大缸洗板水洗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清洗机浸泡洗板是下下策。
1.浪费洗板水
2.如果有塑料插件不耐腐蚀,就会出现“入口即化”,比如国 ...

那现在一般的焊接厂是怎么清洗的?不了解这些

网友:
咋跑到广州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现在一般的焊接厂是怎么清洗的?不了解这些

准备好挤压出水的那种罐子,装好少量洗板水。

用刷子挤压,让洗板水流出来,然后沾洗板水,洗刷刷

在板上流走的洗板水,溶解了大量的松香,所以要控制洗板水的流向

避免污染其他不该被清洗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准备好挤压出水的那种罐子,装好少量洗板水。

用刷子挤压,让洗板水流出来,然后沾洗板水,洗刷刷

这跟我们平时洗好像差不多,但是我们怎么洗都没有焊接厂出来的干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跟我们平时洗好像差不多,但是我们怎么洗都没有焊接厂出来的干净啊

可能洗板水不匹配

网友:
找我加工,可帮洗板,广州白云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跟我们平时洗好像差不多,但是我们怎么洗都没有焊接厂出来的干净啊

机器焊接用的免清洗助焊剂,不需要清洗,板子也很干净。
只有经过手焊工序的板子才需要手工刷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器焊接用的免清洗助焊剂,不需要清洗,板子也很干净。
只有经过手焊工序的板子才需要手工刷板。 ...

哦,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