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模块,波特率高会出现乱码

楼主(2019-07-01):
RS485模块,为了加强防雷,整改电路后波特率高(460800)会出现乱码。

两个模块使用SSCOM相互收发。

楼主:
这个整改后的图纸,是485的地直接被隔开了。目前在整改后的板子上,将D11的2和3Pin短路,收发就能恢复高波特率。不知道这个参照的图是不是为了加强防雷,必须牺牲这个 高速收发的问题。

网友A:
SP3485这颗芯片支持这么高的 Baudrate 吗?距离一旦变长,通信是否还可靠?

网友:
此地非彼地

网友B:
485芯片信号到地的回路呢?被D11隔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3485这颗芯片支持这么高的 Baudrate 吗?距离一旦变长,通信是否还可靠?

用了FT2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5芯片信号到地的回路呢?被D11隔离了?

是的,是参照上图4的做法。

网友:
并不是网络上的所有节点 都需要 120欧姆终端电阻

网友C:
建议MAX485换掉   便宜 不是 理由

楼主:
请问,那这个地可以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MAX485换掉   便宜 不是 理由

你好,可以推荐个型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可以推荐个型号吗?

SN65LBC184

听说这个好。

网友D:
不过建议直接用CAN来搞,CAN稳的一逼,单芯片耐压值就能±58V,485只有±7/12V,如果不搞复杂的保护电路,随便一碰就烧收发器。

最后用485的成本反而比CAN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过建议直接用CAN来搞,CAN稳的一逼,单芯片耐压值就能±58V,485只有±7/12V,如果不搞复杂的保护电路, ...

中间有加了隔离电路的。

网友:
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是参照上图4的做法。

地信号都没了,左边的TX RX相当于没参考地了啊,问题出在这吧??

要隔离的话应该485与MCU电源隔离,MCU通过光耦与MAX485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信号都没了,左边的TX RX相当于没参考地了啊,问题出在这吧??

要隔离的话应该485与MCU电源隔离,MCU ...

谢谢回复,现在想了解的是,这个参考电路4这样设计,是不是需要降低这个传输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现在想了解的是,这个参考电路4这样设计,是不是需要降低这个传输速度。 ...

我的理解,MAX485芯片的TTL端TX和RX要有完整的信号回路才行,不知道是不是你对参考电路4有误解。

网友E:
我去,你把芯片信号地和电源地之间接一个放电管是几个意思??很明显你对图4理解9有误啊!!

网友F:
示波器测一下波形吧,一般都是驱动芯片的速率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可以推荐个型号吗?

去找 TI的 maxin的  找那种具有 failsafe 功能的

网友:
地连接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去,你把芯片信号地和电源地之间接一个放电管是几个意思??很明显你对图4理解9有误啊!! ...

是的,我也是第一次这样子使用。
请看图一我理解的--地。然后我把图四的--地当成一样的位置。
那请问图四的话,地改怎么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示波器测一下波形吧,一般都是驱动芯片的速率不够

你好,前级芯片使用的是FT232.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好,前级芯片使用的是FT232.

你的485芯片的地必须和MCU的地是同一个地。
你这瞎整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485芯片的地必须和MCU的地是同一个地。
你这瞎整得。

感谢,我好像也意识这一点了。
那按照上图黑白图纸的图四,是不是将485和MCU的地连接好节点之后,在通过放电管接到外壳地的意思呢?

网友:
图四的--地为PE,保护地。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我好像也意识这一点了。
那按照上图黑白图纸的图四,是不是将485和MCU的地连接好节点之后 ...

并不是。
机壳地 合 MCU的地是不同的概念。不同的系统处理不一样。你可以看看论坛大家是怎么处理的,或者去问你的方案供应商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用电感把2边的地连接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并不是。
机壳地 合 MCU的地是不同的概念。不同的系统处理不一样。你可以看看论坛大家是怎么处理的,或者 ...

小公司,采购直接在TB上就直接买货的,公司这边一直没有方案供应商可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