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PC3+C芯片,是否存在不同版本?

楼主(2019-07-01):
如题,VPC3+C是否存在不同版本,接手一个新项目,DP相关的,用采购回来的片子,通信不上,换原来的芯片,通信正常,怀疑芯片有问题,请用过的确认下是否存在不同版本的芯片,另外帮忙提供下这个芯片的正规购买渠道,谢谢了

网友:
这也有假?有问题找供应商啊!!

网友:
太有可能啦!!!
遇到过,一批焊上去没法用,后来直接从北京总代理那里拿的,焊上直接好用!!!!!!

网友:
我最近也买了一批  不过是20%的不良  大家有啥好渠道推荐?

网友:
TAOBAO买的吧,上过当,焊板上不能,拆掉全退了

网友A:
只做DP从站,波特率3M内,我是直接软件。

网友:
这个片子焊接时要注意看手册,需要有烘干过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做DP从站,波特率3M内,我是直接软件。

单片机 做从站协议处理器  ?

好使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 做从站协议处理器  ?

好使么?

纯软件实现DP协议。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纯软件实现DP协议。好使。

见过 TI 的的方案 ,  cortex-m3 和 arm9  都有 ,SDK好大一坨 ;

还有个  avrsoftbus、  awlsim的 ,不过整利索 得花 好多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