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树莓派4双hdmi的用途,老外的解释是广告机

楼主(2019-07-02):
英国佬反馈的结论是,好多大公司批量采购树莓派去做广告机或类似的广告播放用途。比如日本的那几家。
所以,dual hdmi就变得很现实。于是,树莓基金会也很诚实的(和新博通一起)把芯片定制成这个shit样了(
还不如把sd 驱动器升级到最新啊!
很多人认为树莓派不适合工业上用,但是事实是,老外都已经这么干了。也就无所谓工业不工业温宽啦。折衷主义。

网友A:
弱弱得问:为什么广告机需要2个HDMI?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得问:为什么广告机需要2个HDMI?

前后 双屏???

楼主:
类似atm收银机那种屏幕    。形式是多样的。
想想家里的电梯里的广告机,一大一小屏
一个在中央位置或左侧,一个在右侧显示楼层

网友B:
其实将其中一个HDMI改成4-lane MIPI-DSI更好,2-lane DSI连720p LCD都带不动,480p屏又多数是TTL接口的,都没见过有人用DSI口接屏幕(虽然官方是有个配套的屏,但价格感人),不知道还保留DSI口来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得问:为什么广告机需要2个HDMI?

一个操作者用,一个广告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将其中一个HDMI改成4-lane MIPI-DSI更好,2-lane DSI连720p LCD都带不动,480p屏又多数是TTL接口的,都 ...

还真的有hdmi转mipi dsi的。。200多。东芝芯片。

网友:
工业和广告机有毛关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真的有hdmi转mipi dsi的。。200多。东芝芯片。

现在有国产的了, 龙讯芯片, 成品卖到 100块钱就有交易。

这个双4K输出是不是能搞成VR呢,不过可能性能又不行。。

网友D:
树莓派4,想知道适用的温度范围是多少?难道不适用与工业应用吗

网友:
收银机也很多双屏.

双屏其实很实用.

网友E:
没有emmc sd卡用不多久就坏了

网友:
广告机的市场应该挺大的,楼道电梯那里没有广告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有国产的了, 龙讯芯片, 成品卖到 100块钱就有交易。

这个双4K输出是不是能搞成VR呢,不过可能性能 ...

cpu带不动的,gpu太挫了。也就能带带10寸以下的高清屏。和高清触摸屏,类似手机平板那种。成本综合太高。做出来比平板贵多了。但是能跑自己坐的linux系统和开发产品,也不能说没有市场。
我看老外做的几个准平板界面挺好的。
理论上还能当车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树莓派4,想知道适用的温度范围是多少?难道不适用与工业应用吗

芯片肯定没有负四十度的。主要是低温不够,高温都到85.但85度在户外也够呛。
所以它不是工业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emmc sd卡用不多久就坏了

嗯,我今天翻了翻以前的超高速sd卡,tf卡,有的已经gg了。200多块呢。
害的我还得再去买,还不如买个摄像头玩玩了。
虽然大家都知道 emmc号,sd不可靠,但是sd卡的数据每天都和服务器同步,就算它挂了,又能怎样,现在的atm机都是实时联网的。广告机黑了大不了保修就是了。
折中主义啊。
所以大家的需求迫使老外也改变了。但我觉得他这次板子尺寸做的有问题,接口线缆相互有冲突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带不动的,gpu太挫了。也就能带带10寸以下的高清屏。和高清触摸屏,类似手机平板那种。成本综合太高。 ...

有这些界面吗。 弄个什么魔镜玩玩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emmc sd卡用不多久就坏了

好一点的sd卡没有这么脆弱,树莓派sd卡有人在工业上用了好几年了,还是很正常的

网友F:
sd卡,还需要比较好的卡座,然后就是工作环境,物理震动,工业灰尘等,
不同的工作环境不能比较的。根据工作环境选择SD卡还是 emmc或者其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今天翻了翻以前的超高速sd卡,tf卡,有的已经gg了。200多块呢。
害的我还得再去买,还不如买个摄像 ...

广告机如果架空很高,修一下都能买一台新的,所以这东西还是欧洲人理解的市场,中国市场竞争这么激烈,这么搞早关门了

网友:
广告机需要大小屏的,显示不同类型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sd卡,还需要比较好的卡座,然后就是工作环境,物理震动,工业灰尘等,
不同的工作环境不能比较的。根据工 ...

看到物理振动,  我在想如果点胶到sd卡和卡座之间,维修的时候再吹软掉拔下来,也是个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物理振动,  我在想如果点胶到sd卡和卡座之间,维修的时候再吹软掉拔下来,也是个办法。 ...

路由器就是这么操作的。大名鼎鼎的优酷土豆。

网友:
树莓派挺适合工程项目用的,硬件统一,稳定可靠,工具软件都基本有相应的移植版本

网友:
做广告机打的过国内那些安卓板吗?

网友:
>树莓派4双hdmi
how much is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