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stm32单片机如何带两个OV5640模块?只拍图片。

楼主(2019-07-02):
项目需要两个OV5640,只拍图片,想用一个stm32单片机直接带两个OV5640,可行吗?

网友A:
一个都够呛了,还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都够呛了,还两个

只拍图片?
不跑视频

网友B:
呵呵,奇怪楼主准备做什么,我们以前也这样想过,不是不行,是太麻烦,不划算。I2C配置好解决,数据线得用高速数字电路复用。

网友:
K210貌似就有一个双目摄像头模块,应该是使用切换的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奇怪楼主准备做什么,我们以前也这样想过,不是不行,是太麻烦,不划算。I2C配置好解决,数据线得用 ...

5640我记得不是vga的吧。stm32貌似收不了这么大的图吧。内存带宽不够。

网友D:
试试多路复用器    另外图片较大的话需要外扩ram

网友E:
我也想用STC单片机带2个8M像素的摄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5640我记得不是vga的吧。stm32貌似收不了这么大的图吧。内存带宽不够。

5640很多是并行数字接口,STM32的DCMI接口可以驱动。内存不够就外扩嘛,FMC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试多路复用器    另外图片较大的话需要外扩ram

是这个思路,但是速度要跟得上才行,40MHz的PCLK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多路复用器    另外图片较大的话需要外扩ram

内存不够扩展就可以,小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用STC单片机带2个8M像素的摄像头

你8M摄像头什么型号?据我所知道超过5M的摄像头基本都MIPI接口.几乎没有并行接口的.
我曾经用STM32并3个OV5640。但是连线不能太长,否则容易花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8M摄像头什么型号?据我所知道超过5M的摄像头基本都MIPI接口.几乎没有并行接口的.
我曾经用STM32并3个O ...

厉害,数据直接并行然后I2c或者电源进行片选?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8M摄像头什么型号?据我所知道超过5M的摄像头基本都MIPI接口.几乎没有并行接口的.
我曾经用STM32并3个O ...

竟然直接并上?这操作也是牛了。是的,5M以上基本都是MIPI接口,并且基本无内部ISP。Ov5640并口,并且内部带ISP,可以压缩输出JPG格式,全是很好用的了。光学部件做好了,成像也还过得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厉害,数据直接并行然后I2c或者电源进行片选?

加了缓冲的,使用片选信号选中对应的摄像头.直接并要死翘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竟然直接并上?这操作也是牛了。是的,5M以上基本都是MIPI接口,并且基本无内部ISP。Ov5640并口,并且内 ...

肯定不能直接并,加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