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inyg的加减速实现原理

楼主(2019-07-02):
之前论坛有人详细分析了grbl的代码,但是grbl使用的是T型加减速,而tinyg和tinyg2则使用S加速和更高阶的平滑曲线,但是没有弄懂代码,它有一个DDA timer,但是固定频率的,怎么输出平滑的脉冲?

网友:
我也没看懂,现在的marlin 固件也是s加减速的

网友A:
TinyG其实跟GRBL差不多的原理,S型加减速也是在T型的两边做了一个高一阶的计算

发现楼主喜欢纠结“平滑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nyG其实跟GRBL差不多的原理,S型加减速也是在T型的两边做了一个高一阶的计算

发现楼主喜欢纠结“平滑脉 ...

高手来了,步进电机在高速的时候如果脉冲不平滑,很容易卡死堵转,tinyg中的DDA定时器是个固定时基,不知道原理

网友B:
s加速分成头/中/尾3部 , 加速》巡航》减速。 然后3部各分成多个段,每个段时间是固定的然后每个段产生DDA步进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s加速分成头/中/尾3部 , 加速》巡航》减速。 然后3部各分成多个段,每个段时间是固定的然后每个段产生DDA ...

看它的DDA定时器是固定时基,怎么实现不同周期脉冲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手来了,步进电机在高速的时候如果脉冲不平滑,很容易卡死堵转,tinyg中的DDA定时器是个固定时基,不知 ...

TinyG也是DDA的方法,固定时基只不过是固定了最大的脉冲输出频率

如果那个轴的脉冲需要变更输出频率,重新计算那个轴的substep_increment值就好了

具体可以看dda_timer和_load_move里面的处理
就是每次进dda_timer溢出中断后,每个运动轴的accumulator(步数累加器)就会增加固定值,
然后如果符合DDA方法条件就会置位脉冲脚,否则根据每个轴的substep_increment来累加accumulator

每轴的substep_increment是在加减速的时候进行计算的,根据DDA方法计算参考轴和其他轴的行程步数

至于楼主关心的“平滑脉冲”问题是存在的,最多偏差了一个固定时基的时间吧,看默认设置是大概20us
比如TinyG的轴最大能输出50KHz的脉冲频率,但实际运行时要输出49KHz的频率,那么如果对比这两串脉冲,
可能会看到49KHz的那串脉冲大部分跟50KHz是一样的,但在某一个地方的脉冲会比50KHz的多输出了一个20us的高电平
这个时间估计对步进电机影响是很微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nyG也是DDA的方法,固定时基只不过是固定了最大的脉冲输出频率

如果那个轴的脉冲需要变更输出频率,重 ...

严格来讲,如果50K时基,要么输出25K,意思是类似:
   时基: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 ,如果按照这样输出就50K
              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这样就是输出50K*2/3
   但是高速的末端最好是25K->30k->40k->45K->47k->48.5k->49k->49.3k->...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nyG也是DDA的方法,固定时基只不过是固定了最大的脉冲输出频率

如果那个轴的脉冲需要变更输出频率,重 ...

如果步进电机驱动器带有指令滤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般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严格来讲,如果50K时基,要么输出25K,意思是类似:
   时基: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 ,如 ...

TinyG的脉冲发生部分管脚的高低电平设置都是用的同一个定时器,不过用了两个中断,溢出中断和匹配中断
时基就是算的最大脉冲的频率

另外,你确定20us的时间对于步进驱动器来说有很大影响?何况是1个脉冲?位置环电流环都没有这个高的周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nyG的脉冲发生部分管脚的高低电平设置都是用的同一个定时器,不过用了两个中断,溢出中断和匹配中断
时 ...

意思是相当于掉了一个脉冲,就有是跳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是相当于掉了一个脉冲,就有是跳变了

想要脉冲非常“平滑”,没有“跳变”的话,建议用CPLD或FPGA吧,别折腾单片机了,低端的总会有不均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脉冲非常“平滑”,没有“跳变”的话,建议用CPLD或FPGA吧,别折腾单片机了,低端的总会有不均匀的 ...

变时基是可以均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时基是可以均匀的

变时基怎么实现?估计做多轴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