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76E003仿真单步执行时乱跳是否正常?

楼主(2019-07-02):
之前一直用STM8S003,最近开始使用N76E003了,仿真单步执行时跳转得乱七八糟的,用惯了STM8的我有点不适应了,多方查找也没有找到原因,请教各位高手是否有遇到这种情况?
操作系统:WIN7
调试环境:Keil MDK
调试器:NU-LINK

网友A:
GX8s003   hc89s0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GX8s003   hc89s003

这是要换料吗?
GX8S003这颗料很面生啊,搜索了一下没有相关讯息。
难道只能盲调了。
想用回STM8S003又怕被套路了,不过听说N76E003要大涨价,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B:
正常现象 新塘的仿真就是这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现象 新塘的仿真就是这个样

没办法了,只能盲调了。
感谢您的答复!@ap0705307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要换料吗?
GX8S003这颗料很面生啊,搜索了一下没有相关讯息。
难道只能盲调了。

就是stc8 的003引脚兼容版

网友C:
51的内核,打通串口,再用串口调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stc8 的003引脚兼容版

看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51的内核,打通串口,再用串口调试吧

盲调算了,我以前也是用的89C51,后来的AVR,都是盲调过来的,不过是多烧写几次罢了。
有调试功能的芯片开发速度会快很多,没有调试功能的就没办法了,看新唐的可以直接从Keil ISP下载我还以为新唐在51核有了突破呢。

网友D:
我的不会,建议优化等级不要超过4,ouput页的debug information要勾上

网友E:
换一个版本编译器试一下,或者降低优化等级

网友F:
滴滴没有收楼主的过桥费,只是代收后直接返给司机。所以从法律上是不能给楼主开票的,开了应该是违法的。这种情况司机也不知道滴滴不能开的。如果票司机给发票也不现实,就算司机能开,发票也票寄给你,也会产生快递费的。所以这种情况,滴滴能给优惠券也算比较好的结果了吧。0

网友:
引用 网友F:
滴滴没有收楼主的过桥费,只是代收后直接返给司机。所以从法律上是不能给楼主开票的,开了应该是违法的。这 ...

手机回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不会,建议优化等级不要超过4,ouput页的debug information要勾上

感谢!我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一个版本编译器试一下,或者降低优化等级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上面说的那几个仿真功能就没见过哪个好用的,新塘的单步跑就乱跳;STC的加载太慢,动不动就掉线;芯圣的要在断点下一条语句才停下来。我估计51内核的都这个样。

楼主:
经过测试,确认降低优化级别对仿真单步执行错误问题没有帮助,不过似乎对断点数据读取有一点点帮助,也可能是我的错觉。

网友G:
N76E003仿真的主要问题是程序STOP后定时器还在运行(不排除别的外设也在运行中),导致按一下单步马上就跳入中断。开了定时器的话根本没法单步。
我调试的时候需要单步,就通过寄存器窗口手工清除定时器运行使能位,然后再点单步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G:
N76E003仿真的主要问题是程序STOP后定时器还在运行(不排除别的外设也在运行中),导致按一下单步马上就跳 ...

应该是这样的,单步执行暂停后定时器仍然发生中断,下一步后经常进入中断,然后各种乱七八糟的乱跳。

网友:
正打算用N76E003替换STM8S003,Flash空间大些,看来还的找其他方案。

网友:
STM32    STM32
   很快   就会和AVR一样的

网友:
国内的芯片   鱼      龙        混杂          不好用      你就单用   独立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