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接口运行状态指示问题?

楼主(2019-07-02):
我想要在XILINX的FPGA板上的JTAG接口上放置一个工作状态指示灯,只有当JTAG处于通讯状态时候指示灯会亮或者闪烁,我应该连接到TMS、TCK、TDI、TDO中那个信号上?

网友A:
似乎哪个脚上都不合适,TCK 是 probe 产生的,而且频率通常在 MHz 上。TMS 也会经常的变化,估计工作的时候就变常亮了,TDI/TDO 要看传输的数据。

网友B:
TCK和TDI和TDO应该都会闪烁,楼主现场加一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哪个脚上都不合适,TCK 是 probe 产生的,而且频率通常在 MHz 上。TMS 也会经常的变化,估计工作的时候 ...

只要工作时候能亮就行,不论是闪还是常亮,但是不工作时候一定要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TCK和TDI和TDO应该都会闪烁,楼主现场加一个看看。

主要手头没有,想着到时候在买一个jtag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要工作时候能亮就行,不论是闪还是常亮,但是不工作时候一定要不亮, ...

“工作”是啥意思?最底层有通讯算“工作”,还是能够连通算“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是啥意思?最底层有通讯算“工作”,还是能够连通算“工作”? ...

就比如说正在下载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比如说正在下载数据

只是这几个信号达不到你说的要求,如果硬要凑,TDI 表示芯片输出数据,正常情况是上拉的,芯片 TAP 不活动的时候 TDI 是三态,所以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这几个信号达不到你说的要求,如果硬要凑,TDI 表示芯片输出数据,正常情况是上拉的,芯片 TAP 不活 ...

好的 那我先试试,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