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人用STM32的QSPI接SPI SRAM用过么?

楼主(2019-07-02):
速度如何,配置是否方便?

刚发现STM32F412、STM32L431之类都支持QSPI了,配合几块钱的LY68L6400之类,这个性价比无敌啊,速度感觉不会比IS61WV之类慢多少,布线还简单多了。

可惜STM32都只支持一个QSPI,这样就不能同时使用SPI SRAM和SPI FLASH了。

网友A:
没有内存映射写吧,这个是大问题

楼主:
还好现在有了8脚的SDIO NAND,除了不能映射到地址空间以外也还方便,容量还要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内存映射写吧,这个是大问题

啊,只能读?那就没太大意思了。。。

网友B:
能写的话,点个屏就方便多了!
期待什么时候出个能内存映射写的!

网友:
地址映射模式是只读

In memory-mapped mode, the external Flash memory is seen as internal memory but with
some latency during accesses. Only read operations are allowed to the external Flash
memory in this mode.

网友:
乍一看规格书首页,LY68L6400只支持QPI和SPI,细看文档,支持Quad-SPI命令,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写的话,点个屏就方便多了!
期待什么时候出个能内存映射写的!

这是STM32的锅吧,不是SPI SRAM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STM32的锅吧,不是SPI SRAM的。。。

当然是MCU的,QSPI SRAM/FLASH都是可读写的

网友C:
可以同时挂sram和flash,cs引脚用一个模拟开关芯片复用就行了

网友D:
看了L4系列的说明,只说明memory map,没说不能内存写不能用啊

网友:
串行地址+数据,突发读写的性能应该好差;

网友E:
对于这些没有cache的cpu,串行存储用来执行代码那效率,简直了。

网友:
因为我对速度没要求。对体积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L4系列的说明,只说明memory map,没说不能内存写不能用啊

见6楼的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这些没有cache的cpu,串行存储用来执行代码那效率,简直了。

我倒不是想用来执行代码,而是想用来缓存高速ADC采集的数据。。。
用一小块片内SRAM然后双缓冲写到SPI SRAM当然也可以,但是如果能在地址映射模式写的话,程序显然简单多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倒不是想用来执行代码,而是想用来缓存高速ADC采集的数据。。。
用一小块片内SRAM然后双缓冲写到SPI SR ...

没有Cache的话,就算给您映射,也是慢成狗,老实用H7吧,1M片内RAM,可以折腾很多东西了,价格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Cache的话,就算给您映射,也是慢成狗,老实用H7吧,1M片内RAM,可以折腾很多东西了,价格也不贵 ...

不要求它多快,能有4~6MB/s的写入速度就行,对F4来说这要求不算高吧。。。

网友:
测试速度可以到多少

网友(2019-08-18):
若要接QSPI 最好要有cache 所以也就是要M7甚至ARM9也好

网友G(2019-10-16):
引用 楼主:
见6楼的截图。。。

也想在H750上接QSPI RAM,查了些手册,好像memory map在H750上是不能写的。L4+和L5有OctoSPI,memory map可以写。另外,NXP的QSPI的memory map是读写都可以的。

网友:
我接过fpga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可以同时挂sram和flash,cs引脚用一个模拟开关芯片复用就行了

访问如果是硬件映射的 你没法自己去切芯片的   如果是软件管理的 那就太慢太不人性化

网友I:
stm32l4r5系列支持映射读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访问如果是硬件映射的 你没法自己去切芯片的   如果是软件管理的 那就太慢太不人性化 ...

是的呢,qspi的CS是硬件映射的,用一个模拟开关切换CS,只是切换两个挂在同一qspi上的芯片,CS还是硬件映射的,只是复用了而已
只是切换一下CS,又没有去软件操作CS的IO口,不会影响什么软件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呢,qspi的CS是硬件映射的,用一个模拟开关切换CS,只是切换两个挂在同一qspi上的芯片,CS还是硬件映 ...

如果是硬件里做了地址映射读写  本来是无缝操作  这么弄每次要判断地址再决定cs脚

网友J:
STM32常用系列如果能支持QSPI SRAM 确实很好啊

有办法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stm32l4r5系列支持映射读写了

zan
前面那位说了, l4+和l5的新品都支持映射读写了. 估计以后再出的新款都会考虑吧~

网友K(2019-12-03):
引用 网友G:
也想在H750上接QSPI RAM,查了些手册,好像memory map在H750上是不能写的。L4+和L5有OctoSPI,memory map ...

最近准备再 H750 上外挂 QSPI 的SRAM,你确定的 Memory map 下不能写?我看资料上根本就没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最近准备再 H750 上外挂 QSPI 的SRAM,你确定的 Memory map 下不能写?我看资料上根本就没说。 ...

既然说是只有读没有写,肯定是看了手册才这么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说是只有读没有写,肯定是看了手册才这么说的

是的,开始资料没看完,看到后面的时候看到了。描述主要都是针对 FLASH 的,的确不能写。

网友L(2021-10-18):
速度怎么样,测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速度怎么样,测试过吗?

是单线SPI的四倍啊 ,具体速度没有测试过。 我好像跑的是40MHz吧。

网友(2023-03-13):
引用 网友J:
STM32常用系列如果能支持QSPI SRAM 确实很好啊

有办法实现吗

最新的L4+和 L5
还有H730系列

支持  psram  memory map 读写

网友:
有一个,XT70F64B64ALGIGA, QaudSPI 8M-Bit Nand Flash + QandSPI 8MBit PSRAM,切换Bank

网友:
另外,STM32G473RCT6,JLC价格,27.9,可以用双Bank接双Flash或SRAM

网友:
看了一下手册STM32G474手册,64脚以上,可以支持双Bank,一个QuadSPI,可同时访问两片QuadSPI Flash,速度翻倍。
没有看到Mapping Mode不能写,

网友:
如果是直接写Nor-Flash,速度太慢,中间带有延迟,在一个赋值时,MCU就会被卡开死吧
STM32G4的好像是说,有一个读,和写的驱动层,可以自己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