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mA恒流源的超级简单方式

楼主(2019-07-02):
求1mA恒流源的最最简单方式,不需要高大上的方法,越简单越好。
精度,稳定性都没什么要求。
请大神们踊跃发言。

网友:
有稳压电源吗,结了。

网友A:
恒流二极管
淘宝上有卖

类似这个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7#detail

网友:
TL431恒流源

网友:
楼主是做rtd吧

楼主:
是的,有个临时项目要用到 1mA-2mA的小恒流源。

网友:
恒流二极管

楼主:
这个好像是好东西,感谢小白兔老大;
弱弱问一下,这个是1mA到100mA可变的,有没有再小一点范围0.5mA到5m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二极管
淘宝上有卖

感谢 rclong  老大,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有恒流二极管这东西,看了一下,温飘大得吓人啊!

网友B:
恒流二极管,没有更简单的了

网友:
恒流二极管温飘精度感人,需要另建一个通道测量恒流的输出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是好东西,感谢小白兔老大;
弱弱问一下,这个是1mA到100mA可变的,有没有再小一点范围0.5mA到5 ...

错了,常规电路不行的,tl431有最小工作电流,刚才忽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流二极管,没有更简单的了

猫猫大神,有没有又简单,温飘又小的小电流恒流源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了,常规电路不行的,tl431有最小工作电流,刚才忽视了

小白兔大神,有没有又简单,温飘又小的小电流恒流源方案?

网友:
运用三极管的发射极0.7V,配个电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是好东西,感谢小白兔老大;
弱弱问一下,这个是1mA到100mA可变的,有没有再小一点范围0.5mA到5 ...

整一个10ma的,再给负载并一个5~9.5ma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错了,常规电路不行的,tl431有最小工作电流,刚才忽视了

微盟有工作电流35微安的43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一个10ma的,再给负载并一个5~9.5ma的。。

谢谢wye11083  大神; 并联一个电阻来分流,这样又增加一个不稳定因素吧。

楼主:
Earthman大大,您这个电路的温飘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微盟有工作电流35微安的431。

好像是ATL431 ,对吧?但是还没看明白怎样连接才能得到1mA电流稳定的输出。

网友F:
引用 楼主:
Earthman大大,您这个电路的温飘大么?

pn结呢,不算太大也不小的,你用来测电阻肯定得有参考电阻,用比例法测量,短时电流稳定即可,反正2线法精度不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pn结呢,不算太大也不小的,你用来测电阻肯定得有参考电阻,用比例法测量,短时电流稳定即可,反正2线法 ...

老大,您这个电路能用3.3V供电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您这个电路能用3.3V供电么?

可以的
你自己下载仿真文件试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像是ATL431 ,对吧?但是还没看明白怎样连接才能得到1mA电流稳定的输出。 ...

看看ti,ON之类大牌的data sheet,记得有几家上面有应用的,包括拉电流和灌电流

网友:
用个5脚的单运放吧,精度足够了

网友:
楼主跟学习开发是什么关系?马甲吗

网友H:
lm334,ref200啊,标准的恒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ti,ON之类大牌的data sheet,记得有几家上面有应用的,包括拉电流和灌电流 ...

老大,什么是拉电流和灌电流啊?我的应用就是要来测PT100的,到底要拉电流还是灌电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lm334,ref200啊,标准的恒流源

DOER  大神,LM334温飘如何,看手册好像非常简单易用啊,我喜欢

网友:
这个够简不?

网友:
有些ldo可以工作在恒流模式!也挺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DOER  大神,LM334温飘如何,看手册好像非常简单易用啊,我喜欢

手册上有指标,你看下。它还可以做温度补偿
另外,不要提出需求的时候,不要脱离应用场景

网友I:
XTR111吧,非常稳,不过还得外接一个MOS管。

楼主:
老大,CN958好像是国产的,很便宜才几毛钱,靠谱么?
另外,温飘如何;最大输出电流才2mA,我想能到5mA我更喜欢些;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R20=100欧姆这个电阻谁便都行没要求,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XTR111吧,非常稳,不过还得外接一个MOS管。

tomzbj大,XTR111我看半天都没看懂要怎么连接,3.3V供电可以么?
输出电流在0.5mA~5mA之间,可以么?能否提供个连接图

网友:
要求呢?能接受多少漂移?后面带载多少?不给这些怎么给方案?

网友:
可以看看TI的REF200,25ppm/℃,手册里几个RTD应用的例子。

网友:
运放或者三极管,简单可靠

楼主:
不折腾了,就用LM334 ,试了一下1mA输出,虽然温飘不小。  感谢各位老大的热情是相助,谢谢!

网友:
我要找个好一点的恒流源,因为ICP电路的激励电压在12~24V,有点高

网友(2020-10-14):
恒流源 学习 mark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