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拼板如何为SMT导出BOM

楼主(2019-07-02):
用Altium的Panelize来做的拼板,可是每个小板上的BOM表都不一样,例如,每个板上都会有个U1,而这几个U1其实上是不相同的,导致这个拼板输出的坐标文件里有多个不一样的U1,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贴片

大家都用什么方法来做最方便的拼板呢?

网友A:
我都是出单板的,工厂应该是可以自己复制的

网友:
同2L 直接导出单板的BOM,SMT会处理的

网友B:
即使你弄好了,嘉立创贴片也会拒掉的,嘉立创贴片不允许不同款式合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使你弄好了,嘉立创贴片也会拒掉的,嘉立创贴片不允许不同款式合拼

咦,不会吧,我正在做着一款混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出单板的,工厂应该是可以自己复制的

这倒是可以,但我们更希望拼板的外形我们可以掌握,因为回来还要放在我们自己的工装上做一些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倒是可以,但我们更希望拼板的外形我们可以掌握,因为回来还要放在我们自己的工装上做一些测试 ...

让板厂按照你给的尺寸拼版就行了。开始生产后,找板厂要最终的生产稿,就得到准确的尺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 导bom好像不行,相同位号好像是指导处一个

转为99,就好了,位号和参数,坐标都是可以允许相同的。 ...

我试试,那导出相同位号的话,SMT识别物料的时候不会乱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