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H7新版NAND完整解决方案,实现更简单,仅需初始化FMC

楼主(2019-07-03):
说明:
1、新版方案更加强劲,不管用户使用的那家NAND,用户要做的仅仅是初始化FMC,其它读写API,擦写均衡,坏块管理,ECC校验和掉电保护都不用操心了

2、老版例子:【原创】开源基于RL-USB和FlashFS的完整NAND方案,稳定可量产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3540-1-1.html

3、新版RL-USB相比老版本功能强劲了不少,比如新增的WebUSB以及更好的配合WinUSB实现上位机开发。

4、新版RL-FlashFS V6.X相比老版本功能更强些,API更加全面(FlahFS是采用的标准C库API),已经支持删除文件夹时,同步删除其子文件。

5、RL-FlashFS是兼容Fat的,新版最大容量支持2TB。同时也支持EFS嵌入式文件系统,主要用于NOR型Flash。

6、RL-FlashFS与FatFS的区别:
(1)FatFS仅是一个FAT类的文件件系统,擦写均衡,坏块管理,ECC校验和掉电保护都不支持。这些都需要用户自己去实现,而FlashFS都支持。
(2)RL-FlahFS操作文件名,不支持中文,而FatFS支持。

7、RL-USB:

RTX5

FreeRTOS

测试例子需要安装的库版本(同一个软件包可以安装多个不同版本):
下面三个软件包的版本(这个三个版本的软件包务必要安装):

调试组件
RL-FlashFS

RL-USB

FreeRTOS

RTX5

USB测试:

FlashFS测试:

写速度2-3MB/S,读速度4-6MB/S,可以修改FMC参数,加大NAND缓冲和设置MDK优化提升速度
当前测试比较保守

网友A:
目前spi flash的还在用littlefs   有空也测试rlflash的性能

网友:
这个很不错,方便多了。

网友:
big shen is NB'est

网友B:
这东西好是好,貌似只能用在mdk上吧,没有gcc的库,我的开发环境是gcc,怎么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spi flash的还在用littlefs   有空也测试rlflash的性能

littlefs是用于NOR 型的,NAND型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好是好,貌似只能用在mdk上吧,没有gcc的库,我的开发环境是gcc,怎么破。 ...

VisualGDB 5.4 R9已经完美兼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VisualGDB 5.4 R9已经完美兼容

请问你这是什么工具?可以导出库文件?

网友:
厉害了。。都玩了H7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这是什么工具?可以导出库文件?

就是VisualGDB ,可以网上搜一下,据说可以仿真ESP32之类的

网友C:
这片子也太贵了吧,没动力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片子也太贵了吧,没动力玩

用H750,便宜的一匹,跟F4一个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这是什么工具?可以导出库文件?

https://visualgdb.com/

网友D:
引用 楼主:
VisualGDB 5.4 R9已经完美兼容

R9版本有和谐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R9版本有和谐文件吗?

R8的,坛友有发过一个,仅供参考:链接

网友:
这文件不错,留做标记

网友E:
我对NAND上 FAT文件系统的研究
1.MDK flashfs 内置有nftl转换层函数,可以使用。不过没有原代码。

2.安富莱提供简单的nftl转换函数,它自己称不完善。开源

3.最新的MDK也可以使用系统自带的FS,但是必须使用RTX操作系统,因为文件系统使用了RTX提供的系统调用函数,老的MDK可以单独使用FlashFS,
        rl_fs.h  此头文件提供 访问文件系统的系统调用函数,如fopen fread 等
        rl_fs_lib.h 此头文件提供中间层函数,通过此函数可以使用其它文件系统比如FATFS,也可以不使用文件系统,直接访问原始的块。
        Driver_NOR.h   Driver_NAND.h RL_FS文件系统使用的标准函数,如果要换其它厂家的NARflash,也必须使用这里面定义的函数名,

4,FATFS官方例程ffsample中LPC23XX例程中也有一个nftl的转换函数,不知道好用不好用。

5.NAND FLASH厂家也提供一个NFTL文件,还没详细看。

6. SPASION公司提供了一个FTL库,兼容它们公司的SPIFALSH,NOR,NAND,应该也可以移植其它公司的FLASH,(本人移植过MICRO的NOR)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对NAND上 FAT文件系统的研究
1.MDK flashfs 内置有nftl转换层函数,可以使用。不过没有原代码。

1、稳定好用的,商用的NAND解决方案,基本都不开源,因为是可以卖钱的。
2、我们自己的那个是我们原创的,当前不够稳定,不建议用于实际项目。
3、新版的不限制RTOS,任何其它RTOS均可,也不限制必须带RTOS,裸机也没问题的,需要用户自己剥离一下,使用裸机的缺点没法搞多线程了。
4、除了这些商用的,就是UFFT,YAFFS之类的非FAT类文件系统,也是可用于NAND。

NAND厂家没有提供完整解决方案,我们搜集到的只有文档说明和伪代码。

网友F:
引用 楼主:
1、稳定好用的,商用的NAND解决方案,基本都不开源,因为是可以卖钱的。
2、我们自己的那个是我们原创的 ...

楼主,如果不使用文件系统是否可以?逐页操作NAND,用在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场景。期待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如果不使用文件系统是否可以?逐页操作NAND,用在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场景。期待答复 ...

可以,自己搞个NFTL层即可。

网友G:
都挣了那多钱了,也老在这广告,就交点保护费吧,也算是 支持一下老莫,这么好的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挣了那多钱了,也老在这广告,就交点保护费吧,也算是 支持一下老莫,这么好的平台。 ...

必须的,H7-TOOL发布了支持一波

网友E:
引用 楼主:
1、稳定好用的,商用的NAND解决方案,基本都不开源,因为是可以卖钱的。
2、我们自己的那个是我们原创的 ...

http://www.pudn.com/Download/item/id/1980760.html
源码、可用, 低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自己搞个NFTL层即可。

他那nft层好像可以单独使用,  我以前曾只用他的NTFL+FATFS也成功过,    不知道新版的是否还支持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pudn.com/Download/item/id/1980760.html
源码、可用, 低调!

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太给力了,奉献给大家溜溜。

https://www.cypress.com/software-and-drivers-cypress-flash-memory

注:Spansion被赛普拉斯收购,赛普拉斯又被英飞凌收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