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需要对引脚压摆率进行设置

楼主(2019-07-03):
最近在用PIC16F19197做项目,没有中文手册,看得是英文的,真心累
SLRCON“X” 控制引脚压摆率的,0的话压摆率最大,1受限,准备全设置为0
压摆率应该是运放的一个重要指标,为什么单片机引脚配置位,会有涉及这方面的配置?

网友:
32的 引脚 都有输出速度设定。

网友A:
压摆率可以带来更好的EMC性能,但是代价是端口速度降低。看你需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摆率可以带来更好的EMC性能,但是代价是端口速度降低。看你需求了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