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低压大功率直流永磁有刷电机的驱动方法

楼主(2019-07-03):
有个5000瓦的24V直流永磁有刷电机,要求控制其转速,请教下论坛高手,有没有思路?

由于没有相关经验,我自己想的方案可能不对,先来说下:

1:用IGBT管,但发现IGBT的VCE饱和压降基本都在1.6-2V,压差损耗太大。不知道IGBT能否通过并联来降低压差损耗?

2:用大功率MOS并联,好处是单管导通电阻小,并联后导通电阻更加小,压差损耗小。

网友A:
这么低的电压,用MOS是最佳选择,60V的MOS可以做到2-3mΩ的导通电阻
IGBT并联不能降低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低的电压,用MOS是最佳选择,60V的MOS可以做到2-3mΩ的导通电阻
IGBT并联不能降低压降 ...

谢谢楼上指教! 请问还有推荐型号?或者系列

网友B:
MOS管并联就行,低压是MOS管的天下,高压大电流才是IGBT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并联就行,低压是MOS管的天下,高压大电流才是IGBT

并联驱动有没有什么方案指教下?

网友B:
MOS并联并不需要太多处理,负温度系统器件,具有自动均流功能,只要你布线时保证到每个管子的阻抗基本一致就行。驱动电流也极小,每个串个10-50欧电阻到驱动芯片即可。
PWM调整即可,记得加续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并联并不需要太多处理,负温度系统器件,具有自动均流功能,只要你布线时保证到每个管子的阻抗基本一致 ...

多谢回复,受教!

网友C:
5000w 24v  差不多210A电流了啊。启动电流按5倍算都有1050A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000w 24v  差不多210A电流了啊。启动电流按5倍算都有1050A了。。。

那些玩battlebots的表示这都小意思
tombstone weapon motor 启动功率据说超过20kw,24v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MOS并联并不需要太多处理,负温度系统器件,具有自动均流功能,只要你布线时保证到每个管子的阻抗基本一致 ...

结论是对的,但MOSFET是正温度系数吧

网友:
用多个mos管并联是最便宜的方案了,但是mos的电流做不了太大,很大的电流(比如1000A以上)只能用igbt了

网友F:
24V 5KW的电源是几百个锂电池串并联吗?

网友:
4N04R8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结论是对的,但MOSFET是正温度系数吧

谢谢指正!

楼主:
谢谢帮找器件,我多方咨询,意见是选取耐压60V及以上的POWER MOS,最后选的Infineon的 IPT007N06N  60V 300A 0.75毫欧。

楼主:
引用 网友F:
24V 5KW的电源是几百个锂电池串并联吗?

不要求长时间工作,用100AH  12V铅酸电池两个串联。个头也蛮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些玩battlebots的表示这都小意思
tombstone weapon motor 启动功率据说超过20kw,24v的 ...

不要说得这么夸张哟,现在汽车的48V系统,一般最大功率也才17,8个KW。你这个不晓得电动机线圈怕都是用铜浇铸的吧。

网友:
大卡车24v起动马达可以达到5kW功率,不过短时用下

网友:
楼主很超前啊  5kW我们低压驱动器还在计划阶段

网友:
24V做到5KW短时间可以要是持续工作实在不靠谱!

网友:
这么大功率还有刷 这电刷能扛多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