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不返单直接批量主要风险在哪些方面?

楼主(2019-07-03):
1. PCB在其他家生产过没问题,想切到嘉立创来做,有源文件、其他家转换的gerber文件,但没在嘉立创打过样;
2. 多层板打样周期久,时间上来不及再次打样验证
3. 贴片前可以首件贴片测试确认
4. 电路板工艺比较常规,最小孔0.3mm,最小6mil线宽/间距

请问这种情况下,直接下批量单风险点主要会出现在哪些方面,是否有办法可以避免。

网友A:
如果你能做到首件测试确认,风险就归0了,大不了有问题就是PCB货款的问题,那都是小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能做到首件测试确认,风险就归0了,大不了有问题就是PCB货款的问题,那都是小事 ...

如果首件确认PCB有问题,是嘉立创全部承担PCB这个责任吗?另外4层内层是否支持做1OZ厚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首件确认PCB有问题,是嘉立创全部承担PCB这个责任吗?另外4层内层是否支持做1OZ厚度 ...

内层不支持1OZ,因为不是电源板完全没有必要,铜厚厚的话会加剧多层板的风险(因为铜越厚需添胶越多,有时候添不好就形成空洞),如果PCB是有问题则需要查问题,如果是嘉立创的问题肯定嘉立创来担,是客的问题客来担,不过只要元器件没有上面,金额都不会太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能做到首件测试确认,风险就归0了,大不了有问题就是PCB货款的问题,那都是小事 ...

我的小板子返单都不行,说我没选择磨边 ,板子都做过好几批了,都没问题,就最近这次做成这个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小板子返单都不行,说我没选择磨边 ,板子都做过好几批了,都没问题,就最近这次做成这个样子 ...

你要知道,每一个小板出来都是这样子,没有办法定位的,
这种小板磨边极度花人工,一个人一天也磨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小板子返单都不行,说我没选择磨边 ,板子都做过好几批了,都没问题,就最近这次做成这个样子 ...

有时候客动不动几万片这种小板,我们一个工人磨突出来的小边就要磨几天,一天按250的工时费计算,也达到了上千元!

网友A:
前面几批没有问题,是我们人工帮你硬生生磨掉出货,后面工厂反映太大,对于小板全是人工磨板,成本太高,动不动一个人磨几天,后面公司在出政策,你如果认为磨边收费太高,可以收到板回去你自个磨,如果你想省事,我们帮你磨好,收费是必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面几批没有问题,是我们人工帮你硬生生磨掉出货,后面工厂反映太大,对于小板全是人工磨板,成本太高,动 ...

嗯嗯,能理解,就是一种以为返单就可以了,没想到这次居然出现这种情况,板子直接到客户那边,给他叼了一顿。想问下,这个我们这边可以用什么东西来磨比较好点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嗯,能理解,就是一种以为返单就可以了,没想到这次居然出现这种情况,板子直接到客户那边,给他叼了一 ...

磨这东东,我们用的多是砂纸磨,一片一片的磨!所以能拼版尽量拼版V割来的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磨这东东,我们用的多是砂纸磨,一片一片的磨!所以能拼版尽量拼版V割来的好! ...

像我上图这种样子的板子,可以选择拼版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磨这东东,我们用的多是砂纸磨,一片一片的磨!所以能拼版尽量拼版V割来的好! ...

如果要求不高,是不是也可以考虑锉刀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我上图这种样子的板子,可以选择拼版吗?

初步看可以拼板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求不高,是不是也可以考虑锉刀磨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有时候用砂纸效率高,有时候用锉刀效率高。
2000年的时候,手工磨边经历记忆深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磨这东东,我们用的多是砂纸磨,一片一片的磨!所以能拼版尽量拼版V割来的好! ...

如果需要磨边的客人多,可以考虑搞几台锣机专门设置成分层下刀,应该比人工好控制。以前用雕刻机雕电路板,最后锣外形时就是分层下刀,边缘很整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有时候用砂纸效率高,有时候用锉刀效率高。
2000年的时候,手工磨边经历记忆深刻。 ...

这个板子为什么需要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的小板子返单都不行,说我没选择磨边 ,板子都做过好几批了,都没问题,就最近这次做成这个样子 ...

这板子尼玛也太小了。。。

为什么不选择Vcut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拼板vcut?这也就不需要磨边了,搞不懂你们为什么要搞单板

拼版了,厂家说不行,会吧我板边的孔给弄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板子尼玛也太小了。。。

为什么不选择Vcut

寄回去给厂家,大概意思是少了道工序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小板子,只有一种工艺能达到要求 push-back  工艺,不过现在这种工艺的厂家太少了,要开模,没有量, ...

厂家后来说:因为板子太小锣缺与锣偏了,  导致板子锣缺。后面都帮我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