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毫伏信号发生器,用来模拟重量电桥输出毫伏信号!

楼主(2019-07-03):
求推荐毫伏信号发生器,用来模拟重量电桥输出毫伏信号!  是用来模拟电桥输出的,实际的传感器量程太大,在厂里不好做实验,来调试设备。  精度要求不是很高,要求是成品,不自己搭电路。

网友A: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a230r.1.1957635.22

网友:
过程校验仪 适合你

网友B:
只是调试设备,自己搭一个很容易吧,几个电阻加加几个开关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调试设备,自己搭一个很容易吧,几个电阻加加几个开关不够用?

厂里用,。。要是用户看到了,要吐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530591410345&ali_refid=a3_420434_1006:1109281831:N:5ju0X7OwhVoA ...

你这推荐的要5000以上  就模拟一个差分毫伏信号,有那么贵? 精度要求0.1mv就满足了,量程  0--20mv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推荐的要5000以上  就模拟一个差分毫伏信号,有那么贵? 精度要求0.1mv就满足了,量程  0--20mv ...

一节电池,两个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推荐的要5000以上  就模拟一个差分毫伏信号,有那么贵? 精度要求0.1mv就满足了,量程  0--20mv ...

既然精度要求不高,直接一个小量程的电子秤,淘宝几十大洋而已,传感器线单独加长印出来,其它的不管,就是个模拟器啊,简单直观兼顾了。

这种小信号纯模拟器,精度比较好的,零售价,差不多1000软妹币左右。

网友:
我们公司有专门的产品,请私信我

网友:
一个电压源/信号源+电阻分压,最多再加个运放缓冲一下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买个二手HP33120,有直流DC offset 功能,mV后面一位小数点,不过精度真的不高哈。这个不是他的主打功能。

网友:
电阻分压+精密电位器,要什么信号有啥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既然精度要求不高,直接一个小量程的电子秤,淘宝几十大洋而已,传感器线单独加长印出来,其它的不管,就 ...

1000左右的是什么样的信号模拟器?是否可以推荐一个

网友:
我就拿个口香糖盒子…可调电阻干电池最大20mv

网友:
有应变电阻模拟器,说白了就是一个特殊的电阻箱,能够标定称重传感电路。
用电压模拟并不好,真正的应该是去模拟电阻,因为你的外接传感器是应变片,原理上是可变电阻。只模拟电压而忽视了输入电阻会导致实际使用时产生偏差。

网友:
搞电位器不就可以了,想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00左右的是什么样的信号模拟器?是否可以推荐一个

上海耀华XY1型,淘宝很多,16位DAC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