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读取AD7276时,CS脚怎么处理?

楼主(2019-07-03):
AD7276这种SPI接口,每一帧结束后需要拉高CS,速度又快,比较麻烦。

STM32F10x的CS脚不能按帧拉低,只能软件处理,前几年似乎讨论过,ST官方不认为这是个bug;
STM32F0xx增加了NSS Pulse Mode,感觉正是AD7276需要的,但是F10x和F0xx的SPI都太慢,手册标称18M,而AD7276全速工作时需要48M的SPI时钟;

再看几款STM32F4xx的SPI时钟最高都是42M或50M,够用了,奇怪的是和F10x一样没有NSS Pulse Mode。软件控制CS脚肯定太慢了,难道这里用定时器或者另用一个DMA通道输出一个脉冲?感觉有点扯啊。。。

哪位大神搞过的给指导指导?

楼主:
又查了一下,只有F0/F3/F7有NSS Pulse Mode, F1/F2/F4都没有。难道为这点破事上F7么~

网友:
你应该上 CPLD

楼主:
3M采样率而已,不用太夸张吧。。。
实在不行用并口的AD9226,也就是多连几条线,处理起来应该比SPI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