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如何设置焊盘(测试点)在钢网那里不开孔?

楼主(2019-07-03):
如图,这几个点我不想在SMT时候刷上锡膏,上锡的话就不好测试了,手工焊接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不,这三个测试点不要放PAD,直接画铜皮再开窗
还有就是制作钢网时,把这三个PAD删掉呀

网友B:
写个要求文档,直接给钢网厂家提要求就好,这个对他们来说很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不,这三个测试点不要放PAD,直接画铜皮再开窗
还有就是制作钢网时,把这三个PAD删掉呀 ...

开窗没有孔啊,我要有个金属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个要求文档,直接给钢网厂家提要求就好,这个对他们来说很好解决。

应该不是这样的吧,很容易出错,那些商品的PCB测试点都是没有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窗没有孔啊,我要有个金属过孔。

插件孔(通孔) 钢网层都不会显示的,一般通孔 都不会开钢网呀

编辑原因(过孔-》通孔、直插孔 :两者不一样的)

网友C:
通孔不需要设置,钢网层(paste)本来就不会有它的信息。
表贴焊盘,设置焊盘的 paste 层为负数。

网友:
通孔的焊盘本来不就是钢网不开么,开了不就不孔堵了

网友:
top/bottom solder层里面开窗露铜,top/bottom paste里面不开就行了,钢网是用 paste层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孔不需要设置,钢网层(paste)本来就不会有它的信息。
表贴焊盘,设置焊盘的 paste 层为负数。

正解.我当年瞎试出来后沾沾自喜了1分钟.然后就广而告之给开发部所有人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孔不需要设置,钢网层(paste)本来就不会有它的信息。
表贴焊盘,设置焊盘的 paste 层为负数。

嗯,谢谢了,应该就是这样,而且这个负数绝对值要比焊盘半径要大。

网友(2021-03-05):
还有其他方法没有

网友:
手动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