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决了,stm32f4 插入U盘,金士顿的写正常,闪迪的就不正常

楼主(2019-07-03):
如题"求助,stm32f4 插入U盘,金士顿的写正常,闪迪的就不正常"

2个u盘的读都是正常的,就是闪迪的写不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

说是兼容性问题,请问如何提高兼容性? 有没有相关的参考依据

这个demo是原子的,我顺便传上来吧

这是MDK4的

网友A:
stm32 f103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对U盘兼容性非常不好

网友B:
闪迪的sd卡兼容性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 f103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对U盘兼容性非常不好

你是用的哪个版本的库?  现在最新的库是2.2版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迪的sd卡兼容性也不好

我拿读卡器 读写闪迪的tf卡可以,读写闪迪的u盘就不行

楼主:
问题解决的办法是把原有的usb V2.1的库升级到V2.2就可以了

参考链接

网友(2019-12-29):
这个问题是ST的一个库的bug,好像也是USB规范里面的一个灰色地带。有一条啥指令,复位什么的,没有确切说明是要硬复位还是什么的,闪迪是默认不处理的,有些U盘又处理这个指令。然后就会导致USB库内的状态机混乱,最后读写异常。新的库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可以自己改下库,就两三行,但是没弄过找出这两三行真心不容易。(时间太久了,只记得有这么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