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称电压3.6V的锂亚电池给GPRS模块供电的可行性

楼主(2019-07-03):
最近一个抄表项目用到了gprs模块,设备周天抄一次水表,报送到服务器,设备维护周期为最少1年
我选型的可以二次开发的GPRS模块,电压范围是3.4-4.2v,初步确定使用ER3465锂亚电池+大容量电容的电池组方案作为电源(容量型锂亚电池不能大电流持续放电,电池组厂家会有大电容组合方案)
但是我注意到锂亚电池的降低到3.0v时候才算容量耗尽,而模组电压范围是3.4-4.2,感觉会有很多容量发挥不出来
另外,小黄车使用的是模组是sim868,查了下,供电范围3.4 ~ 4.4V,最低工作电压也是3.4v,他就是用的我上面所讲的供电方案
同志们,你们有用锂亚电池作为电源的gprs项目吗?

网友A:
选功率型的,带M的,14aH的那个,我们设备只需要1年,基本可以满足。不放心可以升压。亿纬据说有和磷酸铁锂封装在一起的模组,没试过,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功率型的,带M的,14aH的那个,我们设备只需要1年,基本可以满足。不放心可以升压。亿纬据说有和磷酸铁锂 ...

嗯,功率型的也可以,你们设备是做什么工作,一点工作多长时间,我不准备升压,因为升压效率太低了,在输入点电流更大

网友:
我看好多都在用NB模块,功耗可以小点。

网友B:
功率的千万不要并联使用

网友:
只要电容合适,锂亚电池有特性,只要不是完全没电,基本都能恢复到3.6V,比较适合你的项目使用条件的

网友C:
你这个模块是适合可充电锂电的。小黄车电池是可充电的,所以用起来没问题,。你的需要要换个模块,一般会有同类型适合锂亚电池供电的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功率型的也可以,你们设备是做什么工作,一点工作多长时间,我不准备升压,因为升压效率太低了,在输 ...

你一周才工作一次,没啥问题的。我们是一天就要工作,而且有几天是连续工作,每1分钟上传一次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模块是适合可充电锂电的。小黄车电池是可充电的,所以用起来没问题,。你的需要要换个模块,一般会有 ...

小黄车我同事剪了一个锁,拆开看是锂亚电池的,可能有多个型号吧,充电电池同等体积下容量不够,撑不到一年,我的应用是每天工作一次,上传一次数据就关机了

网友:
NB不更合适吗

网友:
使用 升压DCDC,稳压到4.1,开关控制,待机时关闭DCDC,维持低功耗供电,要进行数据传输的时候,打开dcdc,
使用同步dcdc,模块启动通讯的时候,会有瞬间大电流,一般是2A,保证启动前的电流条件,后面工作起来就不会有大电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功率型的也可以,你们设备是做什么工作,一点工作多长时间,我不准备升压,因为升压效率太低了,在输 ...

锂亚电池厂  会在大电池边并上一个大电容 一起封装起来
对付发数据时大电流导致电压波动吧

网友:
并联电容方案,电容自放电比较高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功率的千万不要并联使用

请教为什么功率型不能并联使用??我现在正打算这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黄车我同事剪了一个锁,拆开看是锂亚电池的,可能有多个型号吧,充电电池同等体积下容量不够,撑不到一 ...

锂亚电池不是不能充电吗?小黄车里面用这种不是要更换电池吗?多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教为什么功率型不能并联使用??我现在正打算这么用。。。。。。

放电不平衡,电池相互充电,极易爆炸,血泪的教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放电不平衡,电池相互充电,极易爆炸,血泪的教训

那能量型可以并联使用吗?我看好多电表都是并联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能量型可以并联使用吗?我看好多电表都是并联用的。

能量型的可以,功率型千万不要并联使用

网友:
应该并一个超级电容,否则启动链接困难

网友:
ER34615+超级电容1550   很好用   不然带不动GP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