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中USB接收到数据怎么同归队列给到处理数据

楼主(2019-07-03):
我现在用STM32Cube建立了一个示例,USB CDC在中断中把数据处理了,但是没有想明白怎么降低耦合,必须在中断中处理接收的数据吗,并且增加二进制信号量?

网友A:
中断队列接收。高级任务处理队列数据。看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队列接收。高级任务处理队列数据。看行吗?

我是没有搞明白,我应该在哪写程序,USB的接收是通过这个函数指针来实现的,跟踪到最后,发现是中断中。
USBD_CDC_ItfTypeDef USBD_Interface_fops_FS =
{
  CDC_Init_FS,
  CDC_DeInit_FS,
  CDC_Control_FS,
  CDC_Receive_F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