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trex-M内核定时器两种微秒级别精准延时区别,求路过大神..

楼主(2019-07-03):
第一种:
void delay_nus(vu32 val)
{
        SysTick->LOAD = System_Clk*val;//
        SysTick->CTRL = 0x05;
        while(!(SysTick->CTRL&0x00010000));
        SysTick->CTRL = 0x04;
}
System_Clk为系统主时钟频率值;
第二种:
void delay_nus(u32 nus)
{
        u32 temp;
        SysTick->LOAD=nus*9000; //????
        SysTick->VAL=0x00;        //?????
        SysTick->CTRL=0x01 ;      //????
        do
        {
                temp=SysTick->CTRL;
        }
        while(temp&0x01&&!(temp&(1<<16)));//??????
        SysTick->CTRL=0x00;       //?????
        SysTick->VAL =0X00;       //?????
}
第二种延时程序,应该是非常精准的,因为第一种延时程序用在DS18B20和DHT11这种对时序要求很严的传感器里面,读不出来传感器值,但是第二种是可以的。求路过大神,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可能原因:
1.第二种SysTick->VAL清零了,第一种没有清零
2.时间的LOAD值没有算对

第1个原因居多吧,看一下手册对系统时钟计数值重载部分的说明

网友:
还有的是两种方法里SysTick->CTRL的对时钟源的选择不同,也可以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