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可以下载加密固件的 XILINX JTAG下载器

楼主(2019-07-03):
如题   研究了一天的 VIVADO  FPGA加密
然后  终于成功了  生成了加密密钥,也把密钥成功的烧进了EFUSE  (FPGA内部的OPT)中
结果最后下载加密过的固件却下载失败了
尝试了很多也查了很多资料才发现  只有XILINX 正版官方的JTAG 才能下载 这个加密固件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密钥也下载进去了  固件不能下载了 ,手上的板子变砖了。 官方的JTAG 又很贵
谁知道第三方哪家的JTAG可以下载这个加密固件的额

FPGA是 ARTIX-7

网友(2019-09-11):
vivado会读取jtag芯片的eeprom数据。这个数据不合法就不给你下载。xilinx黑心只给了官方还有digilent的下载器权限。淘宝卖的都是用ft2232做jtag,然后eeprom就复制digilent的eeprom烧录进去。这样vivado就认为下载器来自digilent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
digilent 的SMT系列 貌似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