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实现CAN通信方案怎么选择?

楼主(2019-07-03):
目前有个项目需要使用CAN通信控制,目前我有几种方案,请教利弊,用任意品牌FPGA 外挂SJA1000T似乎可行,但是通信延迟,方案似乎古董级,
XILINX 官方似乎有IP核,不知道怎么样,稳不稳定,altera似乎没有这种IP核,opencore上面好像有,但是有人好像说有BUG,不知道可行性怎么样,
请问大家量产使用哪种方案靠谱。

网友A:
外挂带can的stm32 解决

网友:
MCP2510,紫薯补丁

网友:
mcp2510spi接口 3v can控制器不错

网友:
mcp2510最佳选择

网友B:
xilinx有ip 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xilinx有ip 稳定的

貌似是收费的,有破解吗?

网友:
mcp2510是bug版本。 请使用mcp2515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是收费的,有破解吗?

网上好好找个有的

网友:
之前也有过类似的想法,楼主可以看一下另外一位坛友的帖子,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13697-1-1.html

网友:
还有这是我之前的帖子可以参考,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3046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挂带can的stm32 解决

还要加phy  不如找spi的芯片

网友:
感觉是杀鸡用牛刀

网友:
用opencore上面的CAN核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