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元的蜗牛星际当下载机使用4天的总结

楼主(2019-07-03):
看了坛友的帖子:

现在蜗牛星际才270-280 感觉是下手的好时机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4413-1-1.html

正好手上有4个淘汰的500GB硬盘,扔了可惜,于是决定买一个当作下载机用。

淘宝销量最大那家,买的A款千兆单网口,2个USB那个。实付288元顺丰陆运包邮。

卖家给装的半白的群晖(除了远程访问的QuickConnect功能不能用,不能系统更新,其他都一样)。

到手之后感觉成色尚可,外观85成新,里面95成新。

到手之后跟正品群晖使用一样,然后研究当作下载机的方法:

1.用Docker装迅雷的方法,一直无法获得那个Active Code,失败。

2.Transmission。装好之后,都挺正常的。就是加上下载任务之后一直没速度。尝试过添加trackers等方法,无效。失败。

3.直接在群晖里面,装Virtual Machine Manager虚拟机,装了一个win10,win10里面装迅雷等等下载软件,结果进去之后卡的要死。。

大概就是这样,再研究吧。。。

网友A:
总结起来就是,折腾 折腾 折腾?

网友:
玩群晖的人都用PT下载

网友:
Transmission下PT还是挺快的,另外就是用Drive做数据同步挺方便的,用了大半年,好用,感觉比seafile好用

网友B:
直接装windows吧,这么搞太折腾了。

网友:
直接装windows吧,这么搞太折腾了。

之前也折腾过黑群晖,放弃了

网友:
群晖很好用啊  一直用的DS

网友C:
用群辉,个人认为最看重的功能:1. DS Photo, 2. 百度云同步, 3. DS Note.

网友:
我没用,直接装linux 做serv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结起来就是,折腾 折腾 折腾?

黑群晖玩的就是折腾,呵呵。

楼主:
这个我研究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群辉,个人认为最看重的功能:1. DS Photo, 2. 百度云同步, 3. DS Note.

百度云同步,一直显示连接错误。。。
不知道是黑群的事,还是咋。等我用我的白群晖试试看。

网友:
跟黑群应该没关系,我的也是黑的。。。

网友D:
一直在犹豫,下不了决心……

网友E:
配置怎么样啊,主板是什么的,在哪家买的,我也想买一台折腾一下

网友F:
前几天也买了一台,感觉200多块还是比较超值的,主要是用来备份照片和视频

网友:
35块的,还没开始折腾,又开始这个了嘛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在犹豫,下不了决心……

手里有多余硬盘,可以搞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配置怎么样啊,主板是什么的,在哪家买的,我也想买一台折腾一下

搜 蜗牛星际,各家的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几天也买了一台,感觉200多块还是比较超值的,主要是用来备份照片和视频 ...

这个我不敢放重要资料,买回来没一天就来了一个“硬盘损毁”,两个硬盘显示挂了。关机,硬盘插我电脑上,没坏,又装回去,把存储池删了新建一个,好了。到现在没再出现。

网友:
我买的是B1,装了4块硬盘,开机正常运行功耗41W.
原装16G固态硬盘,装了本论坛精简版的WIN10{火绒,Firefox,ZeroTier One,TightVNC 还有一些小软件},还剩大约7.5G。

网友:
我是B1,装debian+nextcloud+transmission,嘉立创5元做了块板,将原来的风扇改成温控

网友G:
引用 网友H:
Aria2

一样的很慢,有时候还不如自带的ds下载,应该是资源太少,但同样的链接换电脑用迅雷速度就很快

网友:
之前暴风云主机,装了个UNAS,用着还可以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一样的很慢,有时候还不如自带的ds下载,应该是资源太少,但同样的链接换电脑用迅雷速度就很快 ...

所以我选择了windows+迅雷。。。。

网友:
也跟风了一个,在路上

一些群辉资料: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4712-1-1.html?_dsign=b89d92ee

编辑原因:添加链接

网友J:
有换电源吗?据说电源质量很一般,时间长了怕搞坏硬盘

网友:
我也当下载机用,,就用的那个Transmission,,端口映射开启后,速度要好一点点,

网友:
适合装Transmission玩PT

网友:
折腾 折腾 折腾   喜欢折腾  +1

网友:
黑群自带的Download Station就很好用啊。我100M带宽都可以跑满。当然要看资源

网友:
我用黑群坏了两块2T硬盘,后来不用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直接装了WindowsSever,硬盘把坏块隔出来继续用。一年多了仍然完好。

网友:
反过来,先装win,虚拟机里装群辉

网友:
我也跟风正了一台, 最简单的局域网内共享还没搞清楚,家里的TCL电视死活找不到NAS(台式机笔记本都能找到)。

挂了2块500G硬盘,突然发现两块硬盘功耗差很多啊,一块5V  0.316A,12V  0.155A。另一块5V  0.72A, 12V  0.52A。都是500G的,不知道怎么会差这么多?

网友K:
折腾,折腾完了后吃灰,搞了三个黑群了

网友:
我也在犹豫要不要买,感觉装windows好折腾一点,远程可以用向日葵,然后下载用迅雷

网友:
打算去买一个回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所以我选择了windows+迅雷。。。。

这cpu装win有点费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换电源吗?据说电源质量很一般,时间长了怕搞坏硬盘

没换电源,外表看上去感觉还行啊。

网友:
我买的电源声音有点大。。

网友:
这个内存不是通用内存条,加不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B:
直接装windows吧,这么搞太折腾了。

问个小白问题:装windows 的主机没有显示器 能用其他电脑操作?远程桌面好像没法全部脱离显示器

网友:
这个价格还是很亲民的,就是不知道可靠性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L:
问个小白问题:装windows 的主机没有显示器 能用其他电脑操作?远程桌面好像没法全部脱离显示器 ...

远程桌面可以完全脱离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结起来就是,折腾 折腾 折腾?

机箱做工太渣吧

网友:
这机器直接装win10都卡,楼主居然还在虚拟机里跑,不卡死才怪

下载机,推荐挂笔记本盘,反正不需要速度,玩得起下载的速度超过硬盘写速度的网络的人,是不屑于这种小机器的。下载完了,拷贝到其他盘,平时其它的机械盘,特别是台式机的硬盘耗电太大,发热也大,不利于节能减排啊

不过WIN10下,硬盘的休眠一直不正常,网上搜了,好像很多人也有类似问题,就是隔几个小时,机械盘在没有任何应用访问的状态下,会自带启动,然后休眠时间到,再次休眠................

网友M:
还有这么多折腾的啊

我的是window  server2012+seafile+gitblit

自己搭了VPS 转发,可以外网访问

娱乐方面,自己装了个1.76经典传奇服务器,没事自己看看怪,回忆当初的赶脚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还有这么多折腾的啊

我的是window  server2012+seafile+gitblit

VPS 转发用的什么方案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N:
VPS 转发用的什么方案呢

VPN 你可以看我的贴子,我有写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VPN 你可以看我的贴子,我有写出来的

传奇服务器那边装的哪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奇服务器那边装的哪个?

网上找的“1.76有情复古热血传奇版本”

网友(2020-07-29):
引用 网友K:
折腾,折腾完了后吃灰,搞了三个黑群了

吃灰的要不要出掉,想收一个不带硬盘的

网友O(2023-04-16):
引用 网友C:
用群辉,个人认为最看重的功能:1. DS Photo, 2. 百度云同步, 3. DS Note.

黑群的DS Photo也能一直正常运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O:
黑群的DS Photo也能一直正常运行么?

可以。。。。。

网友:
迅雷现在官方出了nas套件可以直接安装。实测速度还是不如win版本。功能也比较少。

网友:
谁有PT邀请码啊?

网友P:
楼主的蜗牛星际啥型号?多少钱出呢?合适的话想要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的蜗牛星际啥型号?多少钱出呢?合适的话想要

单千兆网口那个,好像叫A款。
当时买机器改电源总共花了六百,现在480元出。赠送一个500G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