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stm32读保护使能后,还能通过ST-LINk擦除整片flash么?

楼主(2019-07-03):
请教下有经验的大师,stm32读保护使能后,还能通过ST-LINk擦除整片flash么?  也就是可以执行 Erase 擦除指令么?

        if(FLASH_GetReadOutProtectionStatus() != SET)
        {
                FLASH_ReadOutProtection(ENABLE);   //读保护使能
        }

我不需要读,只要能擦除就行。手上没有多余的板,担心把单片机锁死了。 非常感谢!

网友:
用JFlash解锁就自动擦除了,锁不死的。

楼主:
谢谢,那MDK编译器上的 Erase 按钮功能还有效么?

网友:
可以的,大部分人产品都会加读保护,如果擦除不了,不是以后都改不了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MDK编译器上的 Erase 按钮功能还有效么?

不能,需要使用jflash

网友A:
ulink之类也行,但是要先配置flash,改成选中stm32系列option byte,然后再执行erase即可。 如果对默认的flash区执行擦会岀错的。解锁实际就是擦option区

楼主:
多谢,明天用下jflash ,能擦就行,主要是为了加密, 用的 IAP +  APP 架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link之类也行,但是要先配置flash,改成选中stm32系列option byte,然后再执行erase即可。 如果对默认的fl ...

你先前说的ti的adc高精度的是哪款芯片 ?

网友C:
用STLink连接MCU,再用STLink Utility软件,点Option byte菜单,将加密从读保护改为不保护,就会自动探除主程序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STLink连接MCU,再用STLink Utility软件,点Option byte菜单,将加密从读保护改为不保护,就会自动探除主 ...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先前说的ti的adc高精度的是哪款芯片 ?

从高到低:
ads1262
ads1255
ads122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高到低:
ads1262
ads1255

ads1262你用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s1262你用过吗?

没,但是看pdf参数是我所见过的最高的。不在乎$的可以试试

网友:
官网下个STVP。

网友D:
还的看你什么系列,后面出的系列支持2级加密,这个加上后,就相当于OTP的芯片了。程序没得改也没得擦出也读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的看你什么系列,后面出的系列支持2级加密,这个加上后,就相当于OTP的芯片了。程序没得改也没得擦出也读 ...

LEVEL1 就行,最基本的加密功能还是要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