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分RA-01 LORA CAD低功耗的程序,500元答谢!

楼主(2019-07-03):
求一分RA-01  LORA CAD低功耗的程序,500元答谢!找一个lora经验老手交流。

网友:
坐等楼下领奖金

网友:
周立功有一份关于CAD唤醒的文档,写的还可以吧,基本上描述清楚了。我们用STM32L011+RA01  3秒做一次CAD检测,平局功耗调到了50uA,还不是很理想,最好的我见过调到了30uA的样子。

网友:
你去找周立功的文档,对照着看,我电脑里的没了。最关键一点也是好多人理解错误的,CAD模式不是一直保持的,要定时器不断的去调用。有下面几个帖子可以参考
http://lora.timeddd.com/forum.ph ... 7&highlight=CAD
http://www.sohu.com/a/284963255_119709

进入CAD模式的代码如下:

void LoRaCAD_RX(void)
{
    uint8_t addr;
    sx127X_Write_Reg(REG_LR_PADAC,0x84);                   //Normal and Rx
    sx127X_Write_Reg(LR_RegHopPeriod,0xFF);                //RegHopPeriod NO FHSS
    sx127X_Write_Reg(REG_LR_DIOMAPPING1,0xA0);       //DIO0=10, DIO1=10, DIO2=00, DIO3=00
    sx127X_Write_Reg(LR_RegIrqFlagsMask,0x00);   //sx127X_Write_Reg(LR_RegIrqFlagsMask,0xFA);       // Open CADDONE & CADDETECTED interrupt
    sx127X_LoRaClearIrq();
//    sx127X_Write_Reg(LR_RegPayloadLength,LORA_TXBUFF_NUM);      //RegPayloadLength  LORA_TXBUFF_NUM byte(this register must difine when the data long of one byte in SF is 6)
    addr = sx127X_Read_Reg(LR_RegFifoRxBaseAddr);               //Read RxBaseAddr
    sx127X_Write_Reg(LR_RegFifoAddrPtr,addr);                   //RxBaseAddr -> FiFoAddrPtr
  //  sx127X_Write_Reg(LR_RegOpMode,0x8F);                        //CAD Mode//Low Frequency Mode
}

楼主:
太好了,感谢,少踩坑。

网友(2020-02-11):
太好,正好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