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DPO2014什么价格,有没便宜的渠道,能支持官方保修

楼主(2019-07-03):
最近在看泰克示波器DPO2014,选择这个的主要原因:该型号有“FilterVu™ 可变低通滤波器”功能,触发类型比较多(比如逻辑触发),且用过一段时间还比较顺手。现在的预算最多1万2(需要开普票),网上问过几家至少要到1万4,有没便宜的渠道,能支持官方的。或者有哪位坛友对示波器有了解的也帮忙推荐下类似的型号,谢谢!

网友A:
12k都有了,14k还远吗?

网友B:
还不如买个二手,泰克我记得是终身保修的。保修应该不需要发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买个二手,泰克我记得是终身保修的。保修应该不需要发票的

终身保修,但要钱,还比较贵。

网友D:
记得中如电子有时会有样机,会便宜很多;

网友:
是需要报销吧,自用的话可以选择二手的

网友E:
DPO2014的缺点是屏幕分辨率太低了。屏幕截图保存到优盘后很小一张,用来做文档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k都有了,14k还远吗?

现在预算是只少不多,很无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DPO2014的缺点是屏幕分辨率太低了。屏幕截图保存到优盘后很小一张,用来做文档太小了。 ...

本来考虑普源5000系列的,屏幕看着很大,但看了使用手册发现没有需要的触发类型,同时也没泰克的滤波功能,所以也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买个二手,泰克我记得是终身保修的。保修应该不需要发票的

泰克好像是几年内能保修,这个之后要出钱,二手的担心不是泰克的保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中如电子有时会有样机,会便宜很多;

问过价格,好像也得1.5万不到的样子

网友F:
DPO存储深度太低了,看波形都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DPO存储深度太低了,看波形都不方便

主要缺点还是屏幕太小!
看波形不方便是指拉开看不到细节,还是其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过价格,好像也得1.5万不到的样子

那就的确贵了,官方淘宝店16081

网友:
用过一台MSO2024,感觉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考虑普源5000系列的,屏幕看着很大,但看了使用手册发现没有需要的触发类型,同时也没泰克的滤波功能 ...

屏幕的尺寸倒是够用,主要是分辨率低,480*234的像素,颗粒感很明显。截屏到优盘放电脑后480*234分辨率的图片很小一张,根本看不清。。

网友:
楼主的需求我能懂,建议楼主写推荐函到泰克去工作!肯定可享有员工价,官方保修不是问题,自己就能代表官方了。

网友:
问了供应商,最低也要1.4万

网友:
这个型号咸鱼好像最低出过8K左右的价格,而且几乎全新,建议你去咸鱼蹲守。泰克的东西没那么容易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终身保修,但要钱,还比较贵。

那还叫保修嘛,印象中最早的时候是10年,后来换成了终生。虽然一直用泰克的示波器,但是没用过保修,还真不清楚,保修花钱着说法。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主要缺点还是屏幕太小!
看波形不方便是指拉开看不到细节,还是其他?

抓波形,再拉开  就不行了,还是MDO用着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还叫保修嘛,印象中最早的时候是10年,后来换成了终生。虽然一直用泰克的示波器,但是没用过保修,还真 ...

我2008年买的示波器,去年电源坏了。一问修理1千多。就不修了。

网友:
Dpo2000比较低端了,还不如买dpo3000,另泰克官方保修应该是保非人为损坏的,泰克机器正常使用的话应该没那么容易坏吧,人为损坏了修起来贵的很。需要维修可以联系我。

网友G:
另外我本人有台tds2024,4通道,200m带宽,2g采样,价格不到它的零头,怎么玩都不心疼。楼主不嫌弃的话可以考虑考虑。嘿嘿……

网友H:
上个月,前同事在闲鱼上收了一台DPO2014,6800,效果不错。

网友I:
淘宝店肯定贵,找正儿八经的代理,会便宜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I:
淘宝店肯定贵,找正儿八经的代理,会便宜不少

问过一个泰克的代理,差不多就1.4万的价格,跟淘宝上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另外我本人有台tds2024,4通道,200m带宽,2g采样,价格不到它的零头,怎么玩都不心疼。楼主不嫌弃的话可以 ...

谢谢,存储深度太小了,暂时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抓波形,再拉开  就不行了,还是MDO用着爽

那个预算就更加不够了,另外你这个是抓多小脉宽的波形,我们这里最小就500ns,感觉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个月,前同事在闲鱼上收了一台DPO2014,6800,效果不错。

这么便宜!就是保修怎么搞,我遇到过泰克使用几年后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另外我本人有台tds2024,4通道,200m带宽,2g采样,价格不到它的零头,怎么玩都不心疼。楼主不嫌弃的话可以 ...

tds就不要推荐了,  比DPO差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存储深度太小了,暂时不考虑!

谢谢回复。如果要买dpo的话,我个人推荐您买靠谱点的二手dpo3014或3014b,别看都是dpo,dpo2000是泰克dpo的初级机器,比较一般。使用体验不如tds3000系列。

网友:
DPO2000的FilterVu是基于欠采样的数字滤波,并不是前端模拟滤波,效果很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考虑普源5000系列的,屏幕看着很大,但看了使用手册发现没有需要的触发类型,同时也没泰克的滤波功能 ...

普源MSO5000系列的触发类型应该比泰克DPO2000系列多,有些只是命名上的差异,有些是被进一步细化出多种触发类型
比如泰克的逻辑触发,普源的码型触发与持续时间触发

低通滤波也是有的,而且可设置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