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些漆包线来绕电感或小变压器,请大家推荐一下

楼主(2019-07-03):
如题,想要绕些电感和隔离电源用的变压器,一般用多大线径的?还有某宝上有那个烙铁直焊的线能用吗?我的印象里变压器里的线用烙铁直烫上不能上锡的。还有看到某宝上都是一公斤一公斤的卖,我只是绕少量,并不需要用到那么多,有那种比如100克包装的吗?某宝上好多是二手的,看得头晕。

楼主:
像这种是直焊的,这种能用吗?一般变压器是用哪种型号呢?有人能推荐一下吗?谢谢了

楼主:
一般的电感和小变压器用什么线径多,请大家推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多大功率,多少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功率,多少耐压

打算做一个推动VFD的变压器,3.3V升压到25V左右,我也不懂多大,没做过。想要普通的线径也备一些

网友B:
自己拆个变压器啥都有了。

网友:
现成的变压器直接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拆个变压器啥都有了。

现在基本开关电源,拆了基本没多少线,手头也没有能拆的。

网友:
有按不同线径和米数卖的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230r.1.1957635.46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90582102139&ali_refid=a3_420434_1006:1202350011:N:YL%2BGgaveN7g ...

谢谢,一般需要什么线径多?

网友C:
线径要算的啊,一平方mm按4~5A电流来算。有时单支线径太粗的话不好绕,还得多线并绕
做开关电源变压器要算蛮多东西的。建议去PI公司网站上多学学

绕一般的变压器用直焊型的可以了,电压高的(大于300V)还得用上三层绝缘线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径要算的啊,一平方mm按4~5A电流来算。有时单支线径太粗的话不好绕,还得多线并绕
做开关电源变压器要算 ...

我只是看坛里的资料想做一个隔离电源这样的东西而已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只是看坛里的资料想做一个隔离电源这样的东西而已

我从这家买过。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41083sbdb8a6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从这家买过。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6f9c2e8dpQndrN&id=40897786589&_u=4 ...

你这个便宜不少,不过已经从上面网友推荐那里拿了,12种型号,每种各100克,先试试看吧。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从这家买过。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6f9c2e8dpQndrN&id=40897786589&_u=4 ...

再问下,有磁芯推荐吗?比如ER11.5这种和EPC10,EPC13的,看网上的也好乱,还有骨架也分不同类型,不懂拿哪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