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插卡音箱,能上电自动播放并带音频输入的

楼主(2019-07-04):
求推荐一款插卡音箱,需求功能如下:
1. 插卡循环播放
2. 上电自动播放
3. 带音频输入接口,音频输入及内部播放可以同步,或者能通过开关切换也行

有用过的帮推荐下,谢谢

网友:
早于十年前新宅装修时买了两组带铝散热壳与红外控器及防水防潮的喇叭装于我两套卫浴间内,开灯即播放轻音乐,但是当时近三百一套!为了装修忍痛给买了三套,因山上的品质,故一套备用着。
但是当时购买的链接是找不着了,若是第三项功能可以 DIY 的话,参考看看那 ID:45008320297 的假货吧!建议找类似便宜好稿的模块自己去搭!...

网友:
有一个全新的这个  应该可以满足楼主的需求  要的话可以出给你

网友:
这种音箱淘宝上比较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