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CB做了几块网分校准件打算送几个给大伙

楼主(2019-07-04):
PCB做的简易校准件,如果对指标要求不高4GHz以下可以用

暂定送出去6块,站内信给我地址就好,快递到付

网友:
难得,暂时用不上,帮顶了

网友:
预定一个,还有吗,楼主

网友:
请问是校准天线做阻抗匹配的吗?是的话我也预定一个!谢谢

刚才私信,误会板子的功能了!不需要了!不过也谢谢楼主!

网友:
没保密要求的话,发pcb文件更经济些,转打样,邮费5块就OK,还5片。

网友:
我要一块,网分我都是直接焊接短路开路校准的,一直想做一个pcb来校准,楼主刚好做了,谢谢

网友:
预定一块,谢谢楼主

网友:
在隔壁看见楼主的贴子啦。付费吧,要不然不好意思。

网友:
预订一块。

网友:
这是用的什么原理

网友:
>,网分我都是直接焊接短路开路校准的
What is it?

网友:
网分要标定端口开路、短路、负载情况,

网友:
有测S11,S21吗,指标是多少!

网友:
暂时用不上,帮顶!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预定一个,谢谢楼主

网友:
今天才看到,预定一块不知道还有没有

网友:
楼主可以说下板子的功能码?···

网友:
普通电阻,高频特性较差

楼主:
OSTL校准后,测量3dB的衰减非常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OSTL校准后,测量3dB的衰减非常准

弱弱的问一句:板材是FR4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板材是FR4吗?

必须是FR4了

网友:
这板子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
用来校准网络分析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有吗?

还有的,如果需要站内信给我联系方式就行,顺丰到付

网友:
那还需要高Tg的吗?我以前一直以为射频板都是陶瓷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