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I转HDMI有什么好的方案?

楼主(2019-07-04):
有成品模块或者合适的芯片推荐均可

网友A:
找个SDI转RGBTTL的,然后IT66121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SDI转RGBTTL的,然后IT66121搞定

那么问题来了,SDI转RGBTTL用什么方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问题来了,SDI转RGBTTL用什么方案好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https://www.semtech.com/products ... ivers-deserializers

网友:
当年GV7601 还很便宜的时候用了一块STM32(方便)从GV7601读到输入的视频格式,再把相应的配置参数写到 9022输出对应的HDMI视频信号。这是当时最简单好用的方案来,SDI----->BT1120----->HDMI 。
现在GV7601已经停产了,替代的GS2971 很贵。

网友(2020-07-09):
有没有直接转换的芯片?

网友B(2020-10-22):
有量产的方案

网友(2021-12-01):
引用 网友B:
有量产的方案

有量产方案介绍吗?